[GPS模块] 陶瓷天线必须贴在电路板上才有效吗??!!!

楼主(2014-01-22):
我直接将陶瓷天线的馈点用网线连到gps模块的rf端,但是搜不到星,是怎么回事啊,陶瓷天线必须贴在电路板上才有效吗??

网友A:
你的陶瓷天线是哪种,“网线”是什么样的?
天线性能跟实际组装环境有关,如果你用的天线本来是按照贴在板子上的状况来调的,那你用“网线”直接连接,天线的频率会有比较大的偏差,尤其是在 patch 陶瓷天线本身的带宽很窄的情况下,频率略微偏掉一点,就没效果了。

网友B:
天线设计的时候都是考虑到了周围的介质了,如果规格书里说明是贴在FR4 PCB上,那就要求底下是FR4的介质,而且陶瓷天线一般都有铜皮的净空区域的要求。
你直接用网线连是不是等于直接放在空气里?那周围的介质就完全不一样了,振荡点肯定偏掉。这种天线还是建议按照规格书来用,且一定要预留匹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设计的时候都是考虑到了周围的介质了,如果规格书里说明是贴在FR4 PCB上,那就要求底下是FR4的介质,而 ...

后来我把patch天线焊在pcb上,将馈点用线连到rfin,地连到主板的地,还是搜不到星,串口显示方位角仰角都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陶瓷天线是哪种,“网线”是什么样的?
天线性能跟实际组装环境有关,如果你用的天线本来是按照贴在板 ...

我用的patch天线,网线就是导线,后来我又把天线贴在另一块pcb上,引出馈点和地,分别连到主板rfin和地,还是搜不到星

网友B:
仔细看DATASHEET,看推荐是怎么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patch天线,网线就是导线,后来我又把天线贴在另一块pcb上,引出馈点和地,分别连到主板rfin和地, ...

你说的导线就是单根的铜线,不是同轴线?那肯定不行的啊

网友C:
天线很有学问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导线就是单根的铜线,不是同轴线?那肯定不行的啊

我改用了同轴线了,还是没有搜不到星啊

网友B:
一定要用网分区测试,才能知道你现在的驻波比是什么情况

网友D:
接线正确即可,没有要求必须在PCB上。注意GPS天线有有源和无源的两种,二者接线不同,有源的需要供电。

网友E:
有人可以说说如何利用普通的手机的gsm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