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Tiny-SDK-M058S开发板在线仿真问题

楼主(2014-01-23):
下载驱动

下载驱动

新塘官网下载BSP_M058S模板程序keil已经升级最新版本,还是一样,前几天使用好端端滴··就这两天不行了····不知道是驱动问题 还是板子问题了······麻烦知道朋友指点下··

网友A:
卸载重新安装一次

网友B:
这个是编译器的问题吧

网友C:
只能按蜗牛说的试试了

网友D:
选中nu-link之后,上电后,点setting看能不能检测到内核

网友D:
官网上最新驱动。我就用的最新的
Nu-Link Driver for Keil RVMDK V1.23.6103.zip
http://www.nuvoton.com/NuvotonMO ... d-aa85-31e261a87d30

网友E:
重新安装一次

网友F:
keil可以对这个编辑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keil可以对这个编辑吗

keil有编译器的同学

楼主:
最后问题源,在NU-Tiny驱动程序不够新不支持58S。所以导致无法在线仿真调试。感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