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的看门狗,编程选项的设置

楼主:
如上图,只要写程序时,选择看门狗 by 硬件;系统就不工作?为什么啊。

楼主(2014-01-23):
问题是如果自己软件控制,则可以设置分频系数,重装值;
直接设置OPTION,只是一个开关而已,这样,系统上电后,如果没有及时踢狗(超时),导致系统复位。

解决,设置OPTION不变;
上电后软件处理分频系统和重装值,或在主循环内增加踢狗的频率,不超时即可。

网友A:
上电后,对耗时长的初始化程序段进行喂狗,防止还没初始化完成就被狗复位了。特别是等待晶振起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