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芯片上电初始化时要求输出是低电平

楼主(2014-01-23):
51芯片上电初始化时要求输出是低电平,现在的现象是:上电即瞬间为1,然后才为0,请问如何才能排除“瞬间为1”的现象?

网友A:
加下拉电阻,或用三极管反向...

网友B:
用7404或者7414等反相器解决。我遇到过这种事儿,用IO口接2003驱动电磁阀,一上电就吸合一下,加上反相器就好了。

楼主:
喔,谢谢。这是硬件方法,我也想过,但受限制不太可行,现想从软件上解决。。。

楼主:
用简单的下拉电阻也许可以,请问数值通常为多大好?

楼主:
因为该输出控制的是NMOS管。

楼主:
再次谢谢两位的解答,问题已经解决。办法是增加了一个100K的下拉电阻。

网友C:
这个办法最简单,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办法最简单,不错!

先别急着鼓掌,楼主这个办法很可能不是最佳方案,楼主想一下下拉电阻带来的问题在哪里就清楚了。
楼主的硬件设计还有很大距离需要加强。

网友E:
如果用下拉电阻能解决,那么此IO将永远不能输出高电平。
用反相器也不能确保解决问题,至少在晶振起振期间,IO电平还不好确定。

网友F:
看哪家的MCU了,老的51加下拉电阻基本没谱,新版的象STC的1T51那样的,IO可以设置的就可以。

网友G:
可关注下笙泉( MEGAWIN )新的芯片,除P3口以外其它的IO口上电时都是“开漏输出(OPEN-DRAIN )”

网友H:
楼主,我找到的最新的资料是intel 1979年的最后一个版本的spec, 其准双向口复位的时候是上拉的.
我测过一些芯片,其内置的三极管上拉接地的情况下,等效电阻大约为30k~100k之间,随温度和个体都会略有差异.
所以你的100k,最合理么?

楼主:
100K的下拉电阻经过试用,发现在个别板上不可行,仍有“上电瞬间为1”现象,现改为47K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100K的下拉电阻经过试用,发现在个别板上不可行,仍有“上电瞬间为1”现象,现改为47K就可以了。 ...

100K时个别的不行,47K就行了,其实说不定还有极个别的还不行。
设计不能这么设计的,要看看数据手册,看看GPIO的内部结构和参数。
只有理论计算和实际测试都可以了才可以。

网友J:
若果是增强型51MCU, 可设置为推挽模式,

看下贴44或55楼,供参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639496-3-1.html  :)

(200)

网友K:
软件是无法解决的,只能通过硬件去做,

网友L:
现在CPU复位后默认设置为OD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