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STM8L参考电压问题

楼主(2014-01-23):
STM8L参考电压要求:input resistance of reference input on STM8 ADC converter is >60 kΩ
如果我用基准稳压源直接接VREF+,输出AD不准,我中间加了一个电压跟随器后,输出稳定了。
请问除了加电压跟随器,还有其他的方法增加输入阻抗么?

网友A:
增加了电压跟随器应该是降低了源的输出阻抗吧?输入阻抗应该没什么变化!增加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