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流互感器采样大功率功放输出给扬声器的电流靠谱么?

楼主(2014-01-23):
如题,现在要在功放端监听远处扬声器的声音,用成品电流互感器采样电流靠谱么?

网友A:
不同频率下输入输出的相可能不一样  不知道这样的影响有多大

网友B:
好像这种远处的扬声器都是变压器变高压送到扬声器端再变压器降压下来的。自己测量输出电压不就可以了?

网友C:
不靠谱。一般电流互感器在音频范围的频应曲线是非线性的,在高频段衰减比较大,另外电流互感器的磁芯有最小磁化电流和饱和电流的限制,所以无法兼顾大电流和小电流的测量精度。
若低精度测量倒也无妨。

还是建议串接毫欧电阻测量电流的方式,成本低,可靠性高。

网友D:
如果对成本不是特别敏感的话用霍尔传感器吧,可靠性和精度都能保证。

网友E:
此方法靠谱,需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电流互感器,音频信号最高频率是20k,有不少互感器能够达到这个频率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靠谱。一般电流互感器在音频范围的频应曲线是非线性的,在高频段衰减比较大,另外电流互感器的磁芯有最小 ...

毫欧电阻采样这个方案考虑过,因为是D类功放H桥驱动喇叭,所以电阻上的实际电位跳来跳去,运放电路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靠谱。一般电流互感器在音频范围的频应曲线是非线性的,在高频段衰减比较大,另外电流互感器的磁芯有最小 ...

那自己用磁芯绕变压器的方案靠谱么?

电流互感器和自己绕的升压变压器有什么区别不,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这种远处的扬声器都是变压器变高压送到扬声器端再变压器降压下来的。自己测量输出电压不就可以了? ...

测量电压不能真实反映喇叭是否有接入,没接喇叭输出也是有电压的

网友F:
只起到一个监视远端喇叭是否接入对监听线性质量没要求应该可以,选用CT需考虑变比,调试时可采用增减一次绕组的匝数和监听设备的阻抗,应没有现成的公式和经验,只能试一下。

网友G:
用最简单的电阻线性采样不可以吗?音频信号基本上不需要考虑高频段的衰耗的,如果功放和音响现场距离比较远,要考虑负载和线损匹配的量及接线方式等问题,以保证现场音响获得最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