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增加输入阻抗问题

楼主(2014-01-23):
(无正文)

网友A:
LZ可能理解错了,这个输入阻抗是指ADC参考输入脚的输入阻抗,
不知道你的VREF是怎么产生的,增加电压跟随器主要是减少输出阻抗,并有隔离输入和输出的作用。

网友B:
很明显是基准源带载能力不够的原因,加了跟随器后增大了带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是基准源带载能力不够的原因,加了跟随器后增大了带载能力。

我用的是LM4040,如果是带负载能力不够,我要怎么提高它的带负载能力呢(如果不用跟随)?

网友C:
上电路呀,VREF有加滤波电容吗?LM4040的上拉电阻多大?电流多少?VREF需要多大的电流?
你知道了这些,就会自己找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