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不能自动识别HID-compliant device USB设备驱动不够不能自动安装???

楼主(2014-01-23):
将开发板和PC机通过USB OTG连接到PC机,打开Mfgtool工具不能识别设备连接,不能自动安装驱动程序找不到HID-compliant device,有没有驱动程序可以手动安装的??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给开发板上电了么?上电以后会自动安装USB driv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给开发板上电了么?上电以后会自动安装USB driver。

上电了,检测不到设备,驱动程序也没法自动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给开发板上电了么?上电以后会自动安装USB driver。

是不是和电脑驱动有关,我尝试换了我们公司7台电脑,只有其中一台可以自动识别安装驱动程序,对电脑要求很高吗??以前我以为是板子的问题,还从售后换了块板子,回来还是这样的问题,连接烧写很困难,不能识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电了,检测不到设备,驱动程序也没法自动安装

你好,请问你板子上的SW6设置的是什么模式?你把它改为下载模式(00001100  从低到高),然后重新上电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和电脑驱动有关,我尝试换了我们公司7台电脑,只有其中一台可以自动识别安装驱动程序,对电脑要求 ...

有可能是usb接口版本的问题,i.mx6上用的MFGTool是支持USB3.0的。我之前调试i.mx28的时候,也是不显示,换一个接口就好了,因为支持i.mx28的MFGTool是支持usb2.0版本的,所以在3.0版本的usb上就不显示,而我用的公司的笔记本的USB接口一个是支持2.0的另外一个是支持3.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你板子上的SW6设置的是什么模式?你把它改为下载模式(00001100  从低到高),然后重新上电试 ...

我用的板子不是你说的那个没有SW6开关的,只有sw1,I.MX6Q enabled  element14 的板子,通过sw1的0,1控制启动模式,00:fuses 01:usb obg 10:intern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usb接口版本的问题,i.mx6上用的MFGTool是支持USB3.0的。我之前调试i.mx28的时候,也是不显示,换 ...

电脑上的usb接口都试过了,还是没有反应的,自动识别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脑上的usb接口都试过了,还是没有反应的,自动识别不了。

你查看一下你电脑设备管理下面,通用串行总线下USB的版本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板子不是你说的那个没有SW6开关的,只有sw1,I.MX6Q enabled  element14 的板子,通过sw1的0,1控制 ...

在使用MFGTool下载的时候要改为下载模式。不过识别USB应该和这个的设置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看一下你电脑设备管理下面,通用串行总线下USB的版本是多少?

是这个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在设备管理器下

那是设备管理器下的

网友A:
你好,在你的设备管理器中,有如我图中标识的么?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现在设备识别了么?

网友A:
楼主,现在可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可以了么?

识别不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识别不了了

  你好,我确认了一下,用MFGTool是需要电脑的USB版本是2.0或者以上的才可以。请确认一下你的电脑的usb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确认了一下,用MFGTool是需要电脑的USB版本是2.0或者以上的才可以。请确认一下你的电脑的usb版 ...

电脑USB版本是2.0的没错

网友A:
楼主你好,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否解决了。

网友B:
lz你换个 USB 3.0 的接口试试,我的开始也识别不了,后来换3.0的接口就可以了。

网友C(2014-09-16):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设备管理器检测不到板子,mfgtool也检测不到板子,求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设备管理器检测不到板子,mfgtool也检测不到板子,求解答 ...

你好,有问题建议你创建新帖提问哈~~

网友E(2015-08-19):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有解决的办法了吗,QQ344785135,谢谢

网友F(2016-10-18):
后面解决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usb接口版本的问题,i.mx6上用的MFGTool是支持USB3.0的。我之前调试i.mx28的时候,也是不显示,换 ...

我的USB3.0识别不了,USB2.0也是不能每次都识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那有一台电脑是可以识别的,你查看一下那台电脑的USB版本,对比一下。因为你手上的板子是飞思卡 ...

你好,上电部份如何查?时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