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ZE 12bit ADC线性很差?

楼主(2014-01-23):
GD32F103ZE 12bit ADC线性误差很大?
       同样输入0.2mVpp三角波(非对称),GD32采得84+27=111,STM32采得96+31=127,二者误差12%。
       同样输入1.0mVpp三角波(非对称),GD32采得320+332=652,STM32采得340+330=670,二者误差1.2%。
       GD32F103ZE用ADC1扫描采样,取样时间设为最大周期,ADC_CLK设为8分频。基准2.5V。
       心电输入频率2Hz,幅度为0.2mVpp、1.0mVpp三角波,运放放大400倍,然后输入到GD32F103ZE的ADC1的通道8,软件放大4倍。
      输入对称的三角波(线性),可以看到在2.5V基准一半(1.25V)处有明显台阶,为何?

网友A:
建议看一下GD32的ADC用户手册:https://bbs.21ic.com/icview-563473-1-1.html
【AN003-GD32F10xxx - AN003 ADC Application Note】

楼主:
输入静态电压,1.65VDC、1.10VDC采样稳定:±1;1.25VDC(2.5V基准分压一半)采样不稳定,有明显波动:±10,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一下GD32的ADC用户手册:https://bbs.21ic.com/icview-563473-1-1.html
【AN003-GD32F10xxx - AN003 A ...

已经看过,能改的都改了。

网友B:
小信号通过运放输入PB0,这部分电路可否贴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信号通过运放输入PB0,这部分电路可否贴出?

公司文件不能贴出。
你可以用一个单3.3V电源供电的负反馈放大运放:放大倍数-400(加上软件放大可以直接放大-1600倍),同向输入端接到+1.25V,输出串联1.5k电阻(同时并联0.47u到地)接到ADC1的CH8通道。

网友C:
我知道STM32F1XX的AD转换的效果很好的,能不能对GD32F103和STM32F103及万用表作个三数据对比(从低到高至少几十个点),不然没有效果。

STM32的AD转换的线性很好,在2.5V基准一半(1.25V)采样结果稳定,附近线性。GD32的AD转换的线性很差:在2.5V基准一半(1.25V)采样结果不稳定,附近不是线性。

网友C:
包括重复性及波动都要统计。

网友C:
把AD的局部图贴出,应该没事的。可能是输入阻抗太大导致的,如不改变阻抗,则大幅降低AD采样速度试试。

输入阻抗1.5k,不是很大。改变阻抗到200、0Ω,仍然不行:在2.5V基准一半(1.25V)处有明显台阶。

网友D:
没有这么大的误差

网友E:
:lol楼主这是高级黑呀

我这是用事实说话,有数据,有测试条件。

网友F:
楼主的测试方法不对

网友G:
楼主找专业的机构测试一下才有说服力

我已经找来GD32原厂工程师,更改后仍然不行。

楼主:
今天上班了,不知道原厂有无重复我司故障现象? 有无良策解决这个ADC线性误差很大的大问题?

网友C:
降低采样频率,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降低采样频率,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

每一个通道心电信号的采样频率为1kHz,8个通道心电信号加上其他,ADC总采样率11kHz。不能再降低啊。

楼主:
GD32F103xx最新数据手册(GD32F103xx-Datasheet-Rev2.2.pdf)发现有重大bug ? 第3.6章节(ADC):Conversion rang: VSSA to VDDA (2.6V to 3.6V),后面又提到 The conversion rang is between 2.6V < VDDA< to 3.6V 。
这是否意味着GD32F103ZE 12bit ADC外部基准不能采用2.5V基准 ?

GD32F103ZE 12bit ADC没有写出性能指标:积分误差、微分误差、增益误差、失调误差, STM32里面有详细性能指标:积分误差、微分误差、增益误差、失调误差。为何GD32F103xx最新V2.2版本的数据手册还是不敢写出ADC详细性能指标 ?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今天上班了,不知道原厂有无重复我司故障现象? 有无良策解决这个ADC线性误差很大的大问题? ...

关注

网友I:
既然要用到精密测量,为啥要用这样的芯片呢?有时觉得STM的ADC误差也不小(0.1%应用),主要还是看需求。

网友J:
竟然没有官方回音?
顶一顶,期待第二次活动,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既然要用到精密测量,为啥要用这样的芯片呢?有时觉得STM的ADC误差也不小(0.1%应用),主要还是看需求。 ...

GD32这个ADC号称12位,感觉严重名不副实,GD32还号称完全替代STM32,性能更加好。

我都怀疑它这个12位ADC没有仔细严格验证其规格指标,估计只用一个电位器测量一下,没有用正弦波、方波、三角波等动态波形仔细严格测量。

网友C:
我试过TI的DSP,2812的AD转换,那才叫差,正负100。吓的不敢用。ST的AD应该可以的,没对比过线性,没有干扰源时,大部分就正负1个。

网友K:
国产芯片不要对它的片内模拟外设要求太高,能用即可。

网友B:
楼主,问题目前进展如何?可解决了?

网友L(2014-02-22):
关注一下最后解决办法

12位ADC不得校准

网友M:
有没有详细的测试图?

网友N:
使用线性拟合一下

楼主:
原厂测试很多次、很长时间才发现,GD32这个12位ADC不得校准,改后三角波大小信号幅度误差基本一样,还没有发现其它问题。

搞不懂GD32号称完全替代STM32,为何不默认设置成STM32基本性能模式,不用到处修补软件,搞得软件不兼容不一致 ?

强烈建议GD32上电后默认设置成STM32完全兼容模式,之后用户程序可以设置成108MHz高性能模式。

网友O:
引用 楼主:
原厂测试很多次、很长时间才发现,GD32这个12位ADC不得校准,改后三角波大小信号幅度误差基本一样,还没有 ...

GD32和STM32,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产品,基于这个事实,很多东西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网友P:
能贴出示波器波形图和adc采集的数据不?这样才有的对比啊

网友Q:
把AD的局部图贴出,应该没事的。可能是输入阻抗太大导致的,如不改变阻抗,则大幅降低AD采样速度试试。

GD32这个12位ADC不得校准,否则问题多多。

网友R:
采样直流电压,是没有影响的。

楼主(2015-01-23):
GD32F103ZE 12bit ADC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试用了600只发现有很多出现很小或较多的尖峰毛刺(像冲击响应)。

其线性误差等指标至今没有明确在规格书里公布,

网友C:
毛刺幅度多大?宽度有多宽?最好能把相关的测试结果贴出来。还有和相关的电路贴出来(局部),让大家一起来研究下。

网友S:
引用 楼主:
GD32F103ZE 12bit ADC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试用了600只发现有很多出现很小或较多的尖峰毛刺(像冲击响应)。

...

一波已平,另一波又起,是吗?

网友E:
支持楼主继续测试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一波已平,另一波又起,是吗?

上次GD32这个12位ADC线性很差的问题基本解决:不得校准,否则问题多多。

这次批量试产,又发现新的小尖峰毛刺问题。

楼主:
试用了600只发现:有很多出现很小或较多的尖峰毛刺(像冲击响应)。

网友T:
降低采样频率

网友U:
官方说ADC采集三角波会出现横向偏移。软件上去除软件校准。

网友V:
那就多采集数据的然后再滤波处理的吧。。

网友W:
这个AD的线性度问题是需要多注意的啊。。

网友X(2016-01-26):
我也碰到GD32的AD有问题,要降低采样率,否则内阻很小,然后是输入0,结果不为0,  但用STM32老是烧成电源短路,GD32烧得少一些

网友V:
这个需要多做对比测试的看看的了,不能一概而论的。

网友Y:
我还没有用过的,久不变多评价的,但是其线性度是可以通过去通过方式补偿的

网友Z:
这个有对比才有发现的,跟参考电平是有关系的。

网友AA:
这个是有继续改进的空间的。。

网友AB(2016-03-13):
厂家已经承认了,ADC的实际精度为9 bits。

网友Z:
这个需要硬件采集加上软件滤波的处理的吧

网友AC:
瞎折腾,阻抗阻抗阻抗阻抗阻抗阻抗阻抗阻抗阻抗阻抗阻抗阻抗阻抗阻抗阻抗阻抗阻抗阻抗阻抗阻抗阻抗阻抗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