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芯片零点电压不同,而且很大。AD5324

楼主(2014-01-23):
我们用的是AD公司的四通道DAC芯片AD5324,外部基准是REF3220提供的2.048V。用了abc三个通道,现在程序里每个通道给0的数字量,这三个通道输出电压都不相同,一个22mV,一个5mV,一个1mV。而且每个片子的每个通道的零点电压都不相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求大神帮忙。。

网友A:
AD5324 datasheet写着Offset Error  Max:±3% of FSR,Typ:±0.4%
22mV很正常么,软件调校解决

楼主(2014-03-06):
引用 网友A:
AD5324 datasheet写着Offset Error  Max:±3% of FSR,Typ:±0.4%
22mV很正常么,软件调校解决 ...

主要是没个通道的零电位都不相同,要软件调校的话麻烦啊,有没有好的芯片推荐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没个通道的零电位都不相同,要软件调校的话麻烦啊,有没有好的芯片推荐啊? ...

LTC2641:)

网友B:
引用 网友B:
LTC2641

0点电压还受温度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0点电压还受温度影响

我看看:lol谢谢

网友C(2014-05-19):
您好,我最近也在用ad5324这块芯片,mcu是msp430F149,用它本身的spi或是利用io口的模拟spi,但是总是无法得到输出,能参考一下您的程序麽?

网友D:
虽然不知道你的具体指标是什么样的。以前用过单个的DA、dac7611.12位。自带4096基准源,误差基本1MV以内,但是是单通道的。TLV5638.2通带的。这个片子之前也觉得比较可以,精度偏差1-2mv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