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hart信号

楼主(2014-01-23):
请问hart电流环上有数据传输时应该是什么样的信号?用示波器看

楼主:
求大神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hart信号是在4mA~20mA模拟信号上叠加一个频率数字信号,数字信号的幅度为0.5 mA,数据传输波特率为1200bps,1200Hz代表逻辑“1”,2200Hz代表逻辑“0”。
把电流输出设置在某个固定值,比如4mA
然后示波器接入负载的正负端,调节到交流触发模式就可以看到了
只是读数比较麻烦,需要判断交流信号是1.2hz还是2200hz

楼主:
我前端的hart信号现在是正常的正选波,就是一挂到电流环上信号就检测不到了,即变压器的原边的信号也没了,

网友A:
电流环上挂着什么设备,最好能把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网友B:
不知道,可以测环路上的负载的电压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环上挂着什么设备,最好能把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老大,有用过ds8500芯片,做过hart模块吗?

网友C(2014-03-10):
引用 楼主:
我前端的hart信号现在是正常的正选波,就是一挂到电流环上信号就检测不到了,即变压器的原边的信号也没了, ...

你用的hart调制解调器是什么?AD5700 ? DS8500?

网友D(2019-10-10):
示波器不好看的哦

网友E:
hart信号是在4mA~20mA模拟信号上叠加一个频率数字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