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关于高精度、低失调运放设计

楼主(2014-01-23):
(无正文)

网友A:
运放是MOS管或者三极管复合电路构成的,可以方便的用于传递函数的实现。

网友B:
很多JFET输入
输入阻抗,偏置电流,输入电容等可以做的很低

网友C:
这个要看相应的指标吧。一般JFET,电源电压和输入电压可以很高,例如 15V,而CMOS的一般为5.5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JFET输入
输入阻抗,偏置电流,输入电容等可以做的很低

    场效应管做输入确实偏置电流低,失调的电流小。。。可是,书上写到过 在相同几何尺寸下,mos管所固有的随机失配电压高(JFET和MOS效果一样?)。。。于是,折衷考虑一下,提出  用MOS管源跟随器来驱动双极型晶体管差分对  的方案,关于这种想法有什么理解?

网友D:
这些就的具体的看选型的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运放是MOS管或者三极管复合电路构成的,可以方便的用于传递函数的实现。

说的非常不错的啦,,复合应用时很红要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