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没有隔离,量桥式整流输出,打火了

楼主(2014-01-23):
(无正文)

网友A:
有隔离变压器就不会打火了。
其实示波器内部是有隔离的。不过大多数示波器都是使用三孔插头,其中一个是接地,而这个接地又是和表笔的地接在一起。所以有时候会打火。只要想办法不插在三孔插座上就不会打火了。
我见过的模拟示波器都是这个样子,数字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B:
隔离待测电路或示波器都可以,但隔离待测电路更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隔离变压器就不会打火了。
其实示波器内部是有隔离的。不过大多数示波器都是使用三孔插头,其中一个是接 ...

这种方法太危险,弄不好示波器外壳带电,这可不是“静电”,不小心碰一下搞不好出大事的。

网友C:
用二脚插头,是不怕跳闸的!

楼主:
多谢谢大家的意见,我明白,上次打火,虽然跳闸了,但夹子都给烧糊了一点,好在示婆器没烧,还有手也没触碰到,要不完蛋了。。。

网友D:
所以,一般不测波形的话,俺都用万用表,实在不行也可以用个手持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