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电子表,RTC问题

楼主(2014-01-23):
用DS1302做了个电子表,发现时间走着走着就不准了,应该是32.768K晶振问题吧。

我有个手表,1000多块钱买的,是装电池的,发现走了几个月也不会差一分钟的,最多几秒钟,始终和电脑上的时间一致,我想知道晶振该用多少PPM的才能做到手表的这种效果。不想总是靠自己手动调节,太麻烦了。

另外顺便给我推荐个购买的链接就再好不过了。谢谢。

另外调查下,有哪位朋友实际做过电子表并且长时间使用过呢,你用的是DS1302么,有遇到过像我这种情况么。如果是的话你怎么解决的,如果不是你用的是哪个芯片啊。

另外我觉得网上卖的开发板带的基本都是DS1302,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个芯片便宜。但是精度是个问题啊,真正能实际运用到表中很少吧。说是加负载电容,但是批量的话一致性也不好控制啊。

网友A:
应该不是晶振的问题,1302有假货的可能....
可以换成VS1307试试...

网友B:
2个问题
1 你的32768 精度不高,质量不行
2 你的晶振匹配电容没配好,
要好的 32768 用爱普生的 然后配好负载电容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个问题
1 你的32768 精度不高,质量不行
2 你的晶振匹配电容没配好,

涨姿势了,晶振准不准还要靠跟电容匹配的呀~~~一直不知道电容是干嘛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涨姿势了,晶振准不准还要靠跟电容匹配的呀~~~一直不知道电容是干嘛用的。。 ...

有些芯片配上合适电容会更准确,有些不需要外接电容...

网友D:
负载电容会影响振荡器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问题
1 你的32768 精度不高,质量不行
2 你的晶振匹配电容没配好,

匹配电容?我是根据ds1302的datasheet做的。
datasheet上面没让接匹配电容。我买的是国产的ds1302,4毛多钱一个,这里买的,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0778493413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0.0.0.0.9SLCdv&id=4782813305这里买的晶振,晶振只是用示波器看了下波形,是32768Hz的,具体精度是多少的,没法测试。

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想做一个商用级别的电子表,所以希望时间准确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匹配电容?我是根据ds1302的datasheet做的。
datasheet上面没让接匹配电容。我买的是国产的ds1302,4毛多 ...

用示波器测它的频率,看误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它的频率,看误差多少...

示波器能分辨出来5ppm和20ppm的区别么。好像区别不出来,太微小了。

网友E:
只要是外置晶振的,要提高精度,一般都需要进行硬件和软件的补偿,同时要对每个板子的晶振进行筛选,换句话说要每个板子进行匹配,生产成本很高.
32768体积越小价格越贵,进口更贵,一些没品牌的国产质量参差不齐,一致性也差,难以达到IC的参数要求

如果楼主是求精度做东西练练手,不如选用内置晶振的,EPSON的产品做得不错,可以考虑,国产的也有内置晶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是外置晶振的,要提高精度,一般都需要进行硬件和软件的补偿,同时要对每个板子的晶振进行筛选,换句话 ...

不是练手,是想做好了批量一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涨姿势了,晶振准不准还要靠跟电容匹配的呀~~~一直不知道电容是干嘛用的。。 ...

辅助起振、稳定频率

网友F:
几毛钱的东西怎么跟1000块钱的比呢??
瑞士的机械表都比那几毛钱的准,单价格估计得上万倍。

网友G:
DS1302的问题,不用说。。。我这里国产的DS1302,有的快,有的慢,各种坑爹,去美信官网上买,拒绝国产的

网友H:
我做了个电子钟,用的是DS12C887,跑了一年,跟电脑上的时间相差1分钟以内,蛮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DS1302的问题,不用说。。。我这里国产的DS1302,有的快,有的慢,各种坑爹,去美信官网上买,拒绝国产的 ...

你确定主要是由于DS1302引起的不准的问题?你的晶振怎么样。

用了美信原装就能保证准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确定主要是由于DS1302引起的不准的问题?你的晶振怎么样。

我这里是这么个问题,同一批产品,所有的时间都不准,因此怀疑是国产1302的问题,只能试试好牌子的1302了,没有经过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做了个电子钟,用的是DS12C887,跑了一年,跟电脑上的时间相差1分钟以内,蛮准的. ...

DS12C887我看手册是需要外接晶振的,本身DS12C887体积就大,再加个晶振太大了。

我看了DS3231还不错,内置震荡,精度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这里是这么个问题,同一批产品,所有的时间都不准,因此怀疑是国产1302的问题,只能试试好牌子的1302了 ...

恩,等待你的测试结果,如果原装进口的也不行的话,那完全就是晶振的问题了。

我查了资料发现DS3231这个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做了个电子钟,用的是DS12C887,跑了一年,跟电脑上的时间相差1分钟以内,蛮准的. ...

想要个体积小的,最好能免去外接晶振的最好了。

网友I:
以前我们用深圳一家叫兴威帆的公司出的时钟芯片,不用外接时钟,挺准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恩,等待你的测试结果,如果原装进口的也不行的话,那完全就是晶振的问题了。

我查了资料发现DS3231这个 ...

你也可以试试PCF8563,这个芯片走的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也可以试试PCF8563,这个芯片走的挺准

8563这个芯片我前两天刚买了两片回来,还没有测试,

这里买的,5毛多钱一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949242518

不过看了这个手册是需要接晶振的,怕是高精度的晶振不好买。

网友J:
不要直接测量32K的频率,测量的分布电容会导致测量不准确。
有些芯片有参考时基或者中断输出,很容易用高精度的频率计或者其它仪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要直接测量32K的频率,测量的分布电容会导致测量不准确。
有些芯片有参考时基或者中断输出,很容易用高精 ...

没有这样的测试设备,我只想做个高精度的表。

网友K:
此问题让我也困扰,关注中。

网友L:
RTC芯片,我觉得大家更应该关注功耗问题。
做个电子表出来,人家一个电池能用几年,你的只能用几个月那才悲哀。
如果不准,我觉得跟芯片关系不大,跟晶振关系才大,RTC芯片也就是一个分频/计数器,理论上不需要多高的技术,但控制功耗就是体现工艺水平的问题了,国产的在这方面不具备优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要个体积小的,最好能免去外接晶振的最好了。

倒是有一个RTC模块,内置晶振,外界的电池的叫CP8107_CS,I2C接口操作很方便...

网友J:
引用 楼主:
没有这样的测试设备,我只想做个高精度的表。

你确定没有?
测试频率或者脉冲周期的表,很多呀,精度也比较高的。
这是最基本的测试设备。

网友M:
那就把你1000多块钱买的手表拆开后盖,引出驱动信号做秒信号,不就一样准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M:
那就把你1000多块钱买的手表拆开后盖,引出驱动信号做秒信号,不就一样准了么? ...

这个不一定。。。

网友N:
引用 网友B:
2个问题
1 你的32768 精度不高,质量不行
2 你的晶振匹配电容没配好,

说到点子上了~~~

至于DS1302, 影响并不大~~~

网友H:
DS12c887不需要外接晶振,它体积大就是因为内部有振荡器和电池

网友O:
我也用过,用的单片机模拟的,还好了,一天差1到2s,还不错了

网友P:
晶振问题,同样是32768的晶振也有区别的,负载电容不一样好像,DS1302的晶振要负载电容是6pF的32768。

网友P:
还有,DS12C887不需要外围电路,就是又大又贵,量产用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