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为何下载后不能运行?

楼主(2014-01-23):
https://bbs.21ic.com/icview-676548-1-1.html

上面的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A:
你确定你的芯片FLASH 是512K ?

网友B:
注意BOOT引脚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的芯片FLASH 是512K ?

这是在KEIL 的 Utilities ->Settings-> flash download setup

里面,选择STM32的芯片时,根据芯片资料选定的,里面有128K和512K和16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BOOT引脚的状态。

要从FLASH运行,BOOT0应该为H还是为低?

网友C:
下载不能执行,一般:
1.BOOT引脚设置要正确
2.MDK配置 reset and run要选上,楼主好像没有选中。。。。。。
3.芯片型号要选对

楼主:
附件是一个示例工程,大家看看配置有没有问题,能否在自己板上下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