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ET6能否用软件实现放音和录音同时进行?

楼主(2014-01-23):
我的想法是使用ADC来进行音频的录制,然后希望通过DAC来对录制的声音进行播放(播放的不是正在录制的这条录音),录制的音频放在SD卡上,播放的录音也从SD卡获取。现在的情况是单独录音和单独放音都没有问题,但是两者不能同时进行,如果在录音的同时放音或者反之,都会出现无**常工作的问题,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SD卡的读写速度分别是300K和200K左右,采用SPI模式来传输数据,不知道能不能用互斥锁的方法,如果可以具体怎么操作,还有就是中断优先级可以临时改变吗?还是说只有最后一次优先级的设置才有效。我跑的是裸机

网友A:
直接波形的话应该可以。我猜你的文件系统可能没有弄好。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观点.
由于 Flash 擦写需要不少时间, 你的软件可能需要合理利用好时间, 并计算和分配好合理大小的数据缓冲区
应该是能够实现的
另外, 采用一点数据压缩技术, 可能缩小数据存储量,  改善 FLASH 的数据吞吐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