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请教个问题Lattice的GAL16LV8D-5LJ如何烧录程序

楼主(2014-01-23):
刚入手一块GAL16LV8D-5LJ的就板子,想调起来,但是不知道如何烧程序,需要仿真器么?

网友A:
不用仿真器,是用modelsim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仿真器,是用modelsim仿真的。

您好,这个片子没有Jtag引脚呀,怎么与电脑通信?不用仿真器,那用什么连接方式?

网友A:
软件模拟,这个芯片是不能在线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模拟,这个芯片是不能在线仿真的。

您好,是这样,这个芯片只有供电、时钟和I,I/O/Q引脚,没有Jtag引脚,手册上也未说明,哪个引脚可以复用为Jtag,所以我想知道硬件上,我如何将程序写入片子?
还是说这芯片不可编程,只是有着三种工作状态可供选择?

网友B:
这个芯片使用编程器烧写程序, 不是使用的Jtag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是这样,这个芯片只有供电、时钟和I,I/O/Q引脚,没有Jtag引脚,手册上也未说明,哪个引脚可以复用 ...

可编程,但是没有jtag,

网友C:
用编程器烧,不支持在线调试的

楼主(2014-03-12):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使用编程器烧写程序, 不是使用的Jtag

您好,能告诉我是哪款编程器么? 接哪几位引脚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编程器烧,不支持在线调试的

您好,能告诉我是哪款编程器么? 接哪几位引脚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编程,但是没有jtag,

您好,能告诉我这芯片用哪款编程器么? 接哪几位引脚烧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能告诉我这芯片用哪款编程器么? 接哪几位引脚烧录

大部分编程器都是可以烧这个gal的,比如top2000啊,beeprog啊,万利,西尔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编程器都是可以烧这个gal的,比如top2000啊,beeprog啊,万利,西尔特的 ...

请问下,这个片子的编程环境是什么?用C还是VHD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这个片子的编程环境是什么?用C还是VHDL?

应该是用abel语言,现在都很少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