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rotel PCB布线如何避免直角

楼主(2014-01-23):
使用Protel布线,双面板,发现部分走线分支直接90度直角分出来,这样是不是不太符合常规?如何设置可以避免或者可以有什么方法可以修正的?谢谢

楼主:
如附件图

网友A:
分支从哪个器件上走

网友B:
加上泪滴,或者手动加上斜角 就不会有直角了...

网友C:
普通的低速板的话 直角没有什么影响,线宽够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