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问题不解

楼主(2014-01-23):
买了TLP521  上面标的是SOP8的封装,为什么买回来是和库里的SOP8封装不一样?

网友A:
你把你PCB库的SOP8封装发个截图出来,看一下。TLP521 这个有sop8的?dip8的到时找到了,没搜到sop8的

网友B:
不会是你搞错了,贴装的sop有很多类型的,比如QSOP,TSSOP,SO

网友C:
楼主用错了封装,TLP521的表贴型不叫SOP,SO指“小型引脚”,而521是弯脚DIP,厂家称LB封装,网上说的SOP都是想当然,去看看原厂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D:
那是SOT封装。

网友E:
笼统的sop有好几种间距的。就是中间黑的部分有好几种宽度。

网友F:
求图求真相

网友G:
自己下载器件的数据手册看一看封装部分即可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