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请教前辈:单片机板子电源设计

楼主(2014-01-23):
单片机电源部分电路。

1、只有这一小部分电路时。(我使用的芯片是LD1117A-3.3)
如果没有1117芯片,则A点电压为9.3V;
把1117芯片焊接上之后,则A点电压为0.7V;

2、我把MBR0520去掉,也就是两个焊点短接时,1117芯片能够正常的工作,输出3.3Vd电压。

我推测1117芯片与二极管不能够这样串联组合,不知道各位前辈有没有类似的经验或者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谢谢

网友A:
看不出什么问题,用去元件法,一步一步,调试看看。

网友B:
先把U2,U3都去掉,测试一下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什么问题,用去元件法,一步一步,调试看看。

好的,谢谢。我现在正在按照这个方法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U2,U3都去掉,测试一下A...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什么问题,用去元件法,一步一步,调试看看。

您好。我测试了还是有问题。
1、只有这一小部分电路时。(我使用的芯片是LD1117A-3.3)
如果没有1117芯片,则A点电压为9.3V;
把1117芯片焊接上之后,则A点电压为0.7V;

2、我把MBR0520去掉,也就是两个焊点短接时,1117芯片能够正常的工作,输出3.3Vd电压。

我推测1117芯片与二极管不能够这样串联组合,不知道前辈有没有相似的经验或者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U2,U3都去掉,测试一下A...

您好。我测试了还是有问题。
1、只有这一小部分电路时。(我使用的芯片是LD1117A-3.3)
如果没有1117芯片,则A点电压为9.3V;
把1117芯片焊接上之后,则A点电压为0.7V;

2、我把MBR0520去掉,也就是两个焊点短接时,1117芯片能够正常的工作,输出3.3Vd电压。

我推测1117芯片与二极管不能够这样串联组合,不知道前辈有没有相似的经验或者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测试了还是有问题。
1、只有这一小部分电路时。(我使用的芯片是LD1117A-3.3)
如果没有1117芯 ...

MBR0520好像不是这样用的...
换成IN5819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测试了还是有问题。
1、只有这一小部分电路时。(我使用的芯片是LD1117A-3.3)
如果没有1117芯 ...

可以这样用呀。你的管子有问题吧。换一个SS14试试呢。看你负载大小电流。

网友A:
而且你的输入有9V,而输出3.3V,功率全耗在LDO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BR0520好像不是这样用的...
换成IN5819吧...

好的,我试一试。这个MBR0520的使用是从silicon labs的user guide抄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你的输入有9V,而输出3.3V,功率全耗在LDO上了。

嗯,谢谢~ 500mA的电流可能真的有点小
LDO压降大,我也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但是我手头只有一个9V的适配器,看datasheet上说的是10V输入都可以使用。所以先用上了,之后再换。

网友C:
二极管焊机上是能工作的吧
你如果去掉1117  后面就没有了回路
你的万用表测试的话  就相当于和万用表组成回路
测试到的接近你接入的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焊机上是能工作的吧
你如果去掉1117  后面就没有了回路
你的万用表测试的话  就相当于和万用表组成 ...

谢谢~
可是我把二极管、1117都放上的时候,1117不能输出3.3V的电压。
现在去掉二极管,把二极管两个焊盘短接,能够正常工作。
我准备明天换上一个电流大一些(1A?)的管子试一试,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只能不加这个保护的管子了 :'(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可是我把二极管、1117都放上的时候,1117不能输出3.3V的电压。
现在去掉二极管,把二极管两个焊盘 ...

不会焊接反了吧  我建议你用一个1N5824试试

网友D:
估计是二极管极性搞反了。

网友E:
管子坏了吧

网友F:
9.3V降到3.3V,这是要加多大散热片啊。。就拿工作电流100mA来算,发热功率也有0.6W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焊接反了吧  我建议你用一个1N5824试试

正负极应该是没有搞错的。
我今天换了一个IN5819是一个1A的管子,测试结果是正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负极应该是没有搞错的。
我今天换了一个IN5819是一个1A的管子,测试结果是正确的! ...

OK   知道了  谢谢分享

网友G:
压差大,散热是问题!

网友H:
可以用吧

网友I:
1n5819 1n5401应该都可以

网友J:
你这电源就算正确,我也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电源就算正确,我也不敢用;

请教一下前辈,这个电路主要有哪些问题?谢谢指导

网友J:
滤波电容太小了;有了这个二极管,掉电的过程就比较麻烦,有可能导致系统不能快速掉电;
就算你负载电流大,放电快,但和你用的电容又不太成比例;
这个二极管上来干什么?难道你的接头会经常换?

0.6W,1117会很热的;

网友K:
我感觉是电流比较大导致二极管的压降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