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1-23):
我按照这个上面接了一个555电路图,参数换了挺多都没有输出,3脚输出一直是4.4V不变。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电源是多少V?是用示波器看的吗?要用示波器看才行呀。

网友B:
R1 = 51R 实在太小了些. 最好 1K 以上的电阻.
另外 555 的工作频率不是很高, 不能超过 1MHz.

楼主:
R1我改成2K,5.1K也都没什么效果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R1我改成2K,5.1K也都没什么效果啊。

电路图里R2上面怎么会和 输出3脚连起来呢? 这肯定不对...

要按照上面的图(软件里面的左边所示)去连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