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GND网络是先打孔还是先覆铜

楼主(2014-01-23):
1.先打孔再覆铜
2.先覆铜再打孔

哪个在前,,打孔是打过孔还是 焊盘???

网友A:
我是先铺铜,再找放GND过孔的。但有一个毛病,放的特慢,每放一个都要重新放大缩小,PCB图才能显示正常。

找一下,先放GND过孔,再覆铜的方法吧。

网友B:
这个随意吧 又没有特殊要求

楼主:
好像不能先覆铜再打孔吧????哪个高手发言下,,分享学习下撒

网友A:
不太理解你的意思。哈哈。如果是PCB画板时的问题,应该都可以。无所谓呀。

楼主:
那大公司的高手 一般是 先覆铜还是先打孔???肯定有科学的比较的

网友C:
线铺铜 再打孔
打孔有个工具 阵列打孔,

楼主:
难道论坛就没有高手出现过??都是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答案。。。还是我意思表达不清楚

网友D:
这个随意吧。我覆铜再打孔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难道论坛就没有高手出现过??都是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答案。。。还是我意思表达不清楚 ...

习惯-先铺铜再打孔,因为先打孔,有些铺铜铺不到的地方的孔就称为孤立的了...

网友F:
打孔 铺铜  检查 在补几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孔 铺铜  检查 在补几个孔

这个方法 好像好

楼主:
哪个看过 高手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