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M642串口中断

楼主(2014-01-23):
源程序能通过串口收发数据,我改成中断的方式后,不能触发中断,下面是我改成中断方式的程序,求大侠把我找出问题。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emifa.h>
#include <csl_irq.h>
#include <csl_chip.h>

#include "QXDdm642.h"
#include "QXDRunLight_uart.h"

/*QXDDM642的emifa的设置结构*/
EMIFA_Config QXDdm642ConfigA ={
       0x00052078,/*gblctl EMIFA(B)global control register value */
                     /*将CLK6、4、1使能;将MRMODE置1;使能EK2EN,EK2RATE*/
       0xffffffd3,/*cectl0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value*/
                     /*将CE0空间设为SDRAM*/
       0x73a28e01,/*cectl1 CE1 space control register value*/
                     /*Read hold: 1 clock;
                       MTYPE : 0000,选择8位的异步接口
                       Read strobe :001110;14个clock宽度
                       TA:2 clock; Read setup 2 clock;
                       Write hold :2 clock; Write strobe: 14 clock
                       Write setup :7 clock
                       --                     ---------------
                           \         14c        /1c
                           \----------------/ */
       0x73a28e01, /*cectl2 CE2 space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22a28a42, /*cectl3 CE3 space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57115000, /*sdctl SDRAM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0000081b, /*sdtim SDRAM timing register value*/
       0x001faf4d, /*sdext SDRAM extension register value*/
       0x00000002, /*cesec0 CE0 space secondary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00000002, /*cesec1 CE1 space secondary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00000002, /*cesec2 CE2 space secondary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00000073 /*cesec3 CE3 space secondary control register value*/
};

QXDDM642_UART_Config UartConfig ={
       0x00,/*寄存器IER*/
       0x57,/*寄存器FCR*/
       0x03,/*寄存器LCR*/
       0x01,/*寄存器MCR*/
};

extern far void vectors();

Uint8 IOreadback;
Uint16 buffer;
Uint16 iValue;
QXDDM642_UART_Handle QXDuartHandleA;
QXDDM642_UART_Handle QXDuartHandleB;

/*此程序可将四个采集口的数据经过Video Port0送出*/
void main()
{

/*-------------------------------------------------------*/
/* perform all initializations                           */
/*-------------------------------------------------------*/
    /*Initialise CSL,初始化CSL库*/
    CSL_init();
/*----------------------------------------------------------*/
    /*EMIFA的初始化,将CE0设为SDRAM空间,CE1设为异步空间
     注,DM642支持的是EMIFA,而非EMIF*/
    EMIFA_config(&QXDdm642ConfigA);
/*----------------------------------------------------------*/
    /*中断向量表的初始化*/
    //Point to the IRQ vector table
    IRQ_setVecs(vectors);
    IRQ_globalEnable();
    IRQ_nmiEnable();
    IRQ_map(IRQ_EVT_RINT0, 15);
    IRQ_reset(IRQ_EVT_RINT0);
    IRQ_enable(IRQ_EVT_RINT0);

/*----------------------------------------------------------*/
/*测试串口A*/
    /* Open UART */
    QXDuartHandleA = QXDDM642_UART_open(QXDDM642_UARTA,
                                          QXDDM642_UART_BAUD9600,
                                          &UartConfig);
    for (;;)
    {
        buffer = QXDDM642_UART_getChar(QXDuartHandleA);
        //QXDDM642_UART_putChar(QXDuartHandleA, (buffer & 0xff));
    }

}

interrupt void uart()
{
    QXDDM642_UART_putChar(QXDuartHandleA, (buffer & 0xff));
}

网友A:
我看到你的中断函数名叫做uart()
但是用CSL库时  没有指定中断函数的入口地址

楼主:
中断入口不是在中断向量表里定义了吗,我的理解是接收数据后产生IRQ_EVT_RINT0事件,映射到15中断,然后触发中断函数。对DSP也不太懂,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断入口不是在中断向量表里定义了吗,我的理解是接收数据后产生IRQ_EVT_RINT0事件,映射到15中断,然后触 ...

IRQ_plug(eventId0,&uart);
用这个函数指定中断入口地址

网友B(2015-07-02):
引用 网友A:
IRQ_plug(eventId0,&uart);
用这个函数指定中断入口地址

我也在使用DM642,也遇到了终端不能触发的问题,在其他地方看到了用IRQ_plug()来制定中断入口地址,但是在编译时(ccs3.3),CCS报错,大概的意思是IRQ_plug()在库函数没有,另外我在《TMS320C6000 Chip Support Library API Reference Guidence》也没有找到相关的函数记录,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用的csl库太老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使用DM642,也遇到了终端不能触发的问题,在其他地方看到了用IRQ_plug()来制定中断入口地址,但是 ...

相关的头文件加了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关的头文件加了没啊

加了的,但是那个头文件里没有这个函数,我把全部代码贴上来,版主您帮忙看看问题到底出在哪,万分感谢。困扰了一周了,实在找不出问题出在哪

主程序:
#include <csl.h>
#include <std.h>
#include <csl_emifa.h>
#include <csl_i2c.h>
#include <csl_gpio.h>
#include <csl_irq.h>
#include <csl_chip.h>
#include <csl_timer.h>         //定时中断采集
#include <csl_edma.h>          //采用EDMA存取数据
#include <csl_mcasp.h>
#include "iic.h"
#include "seeddm642_aic23.h"

/*SEEDDM642的emifa的设置结构*/
EMIFA_Config Seeddm642ConfigA ={
           0x00052078,/*gblctl EMIFA(B)global control register value */
                                     /*将CLK6、4、1使能;将MRMODE置1;使能EK2EN,EK2RATE*/
           0xffffffd3,/*cectl0 CE0 space control register value*/
                                     /*将CE0空间设为SDRAM*/
           0x73a28e01,/*cectl1 CE1 space control register value*/
                                     /*Read hold: 1 clock;
                                       MTYPE : 0000,选择8位的异步接口
                                       Read strobe :001110;14个clock宽度
                                       TA:2 clock; Read setup 2 clock;
                                       Write hold :2 clock; Write strobe: 14 clock
                                       Write setup :7 clock
                                       --                                         ---------------
                                               \                 14c                /1c
                                               \----------------/ */
           0x22a28a22, /*cectl2 CE2 space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22a28a42, /*cectl3 CE3 space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57115000, /*sdctl SDRAM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0000081b, /*sdtim SDRAM timing register value*/
           0x001faf4d, /*sdext SDRAM extension register value*/
           0x00000002, /*cesec0 CE0 space secondary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00000002, /*cesec1 CE1 space secondary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00000002, /*cesec2 CE2 space secondary control register value*/
           0x00000073 /*cesec3 CE3 space secondary control register value*/
};

/********************************************************************/
/*SEEDDM642的IIC的设置结构*/
I2C_Config SEEDDM642IIC_Config = {
    0,  /* master mode,  i2coar;采用主模式   */
    0,  /* no interrupt, i2cimr;只写,不读,采用无中断方式*/
    (20-5), /* scl low time, i2cclkl;  */
    (20-5), /* scl high time,i2cclkh;  */
    1,  /* configure later, i2ccnt;*/
    0,  /* configure later, i2csar;*/
    0x4ea0, /* master tx mode,     */
            /* i2c runs free,      */
            /* 8-bit data + NACK   */
            /* no repeat mode      */
    (75-1), /* 4MHz clock, i2cpsc  */
};

/********************************************************************/
/*SEEDDM642的edma的设置结构*/

CHIP_Config SEEDDM642percfg = {
        CHIP_VP2+\
        CHIP_VP1+\
        CHIP_VP0+\
        CHIP_I2C+\
        CHIP_MCASP0
};
I2C_Handle hSeeddm642i2c;
/*设置需打开的音频的句柄*/
SEEDDM642_AIC23_Handle dm642aic23handle0,dm642aic23handle1;
SEEDDM642_AIC23_Handle dm642aic23handle2,dm642aic23handle3;
/* Internal codec state used to simulate read/write functionality */
SEEDDM642_AIC23_Config codecstate = SEEDDM642_AIC23_DEFAULTCONFIG;
MCASP_Handle SEEDdm642codec;
extern far void vectors();

/*此程序可将四个采集口的数据经过Video Port0送出*/
void main()
{
   // Uint32 codecdata;
/*-------------------------------------------------------*/
/* perform all initializations                           */
/*----------------------------------------------------------*/
        /*Initialise CSL,初始化CSL库*/
        CSL_init();
        CHIP_config(&SEEDDM642percfg);
/*----------------------------------------------------------*/
        /*EMIFA的初始化,将CE0设为SDRAM空间,CE1设为异步空间
         注,DM642支持的是EMIFA,而非EMIF*/
        EMIFA_config(&Seeddm642ConfigA);
        //SEEDDM642_AIC23_openCodec();/*加上此句不能正常发声*/
/*----------------------------------------------------------*/
        /*中断向量表的初始化*/
        //Point to the IRQ vector table
    //IRQ_EVT_RINT0= MCASP_getXmtEventId(SEEDDM642_AIC23_hMcASP);
    IRQ_setVecs(vectors);
    IRQ_nmiEnable();
    IRQ_globalEnable();
    IRQ_map(IRQ_EVT_XINT0, 11);     //EMU实时数据交换(RTDX)映射到11 MUXH[9:5]=0x0a
    IRQ_reset(IRQ_EVT_XINT0);
    IRQ_enable(IRQ_EVT_XINT0);
   /*IRQ_map(IRQ_EVT_VINT0,11);     //EMU RTDX 发送   映射到12 MUXH[14:10]=0x0b
    IRQ_reset(IRQ_EVT_VINT0);
    IRQ_enable(IRQ_EVT_VINT0);
    IRQ_map(IRQ_EVT_VINT1,12);     //EMU RTDX 发送   映射到12 MUXH[14:10]=0x0b
    IRQ_reset(IRQ_EVT_VINT1);
    IRQ_enable(IRQ_EVT_VINT1);  */
/*----------------------------------------------------------*/
        /*AIC23B的初始化*/
        hSeeddm642i2c = I2C_open(I2C_PORT0,I2C_OPEN_RESET);
        I2C_config(hSeeddm642i2c,&SEEDDM642IIC_Config);
        /*配置第一路到第四路音频输入*/
        /*第一通路AIC23工作在主模式*/
        //codecstate.regs[SEEDDM642_AIC23_DIGIF] = 0x13;
        dm642aic23handle0 = EVMDM642_AIC23_open(hSeeddm642i2c,0,&codecstate);
        /*其它三路工作在从模式*/
/*        codecstate.regs[SEEDDM642_AIC23_DIGIF] = 0x13;
        dm642aic23handle1 = EVMDM642_AIC23_open(hSeeddm642i2c,1,&codecstate);
        dm642aic23handle2 = EVMDM642_AIC23_open(hSeeddm642i2c,2,&codecstate);
        dm642aic23handle3 = EVMDM642_AIC23_open(hSeeddm642i2c,3,&codecstate);*/
/*----------------------------------------------------------*/
        /*MCASP的初始化*/
        SEEDdm642codec = SEEDDM642_AIC23_openCodec();
/*----------------------------------------------------------*/
        /*音频的采集与回放*/
        for(;;)
        {
         Uint32 codecdata;
     if(MCASP_FGETH(SEEDdm642codec,RSTAT,RDATA))
                {
                   codecdata= MCASP_RGETH(SEEDdm642codec,RBUF1);
                   MCASP_RSETH(SEEDdm642codec,XBUF0,codecdata);

                }

        }
}

/McASP初始化代码*********************************************************/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i2c.h>
#include <csl_mcasp.h>
#include <seeddm642_aic23.h>

MCASP_ConfigGbl mcaspCfgDataGbl = {
    0x00000000, /* PFUNC -     All pins as McASP ,所有的管脚均为McAPS功能*/
    0x00000055, /* PDIR  -     0,2,4,6为input,1,3,5,7为XMT DATA output, 其它的为输入 */
    0x00000000, /* DITCTL -    DIT mode disable */
    0x00000000, /* DLBCTL -    Loopback disabled */
    0x00000000  /* AMUTE  -    Never drive AMUTE */
};

MCASP_ConfigRcv mcaspCfgDataRcv = {
    0xffffffff, /* RMASK -     Use all 32 bits,左声道与右声道各16位 */
    0x000180f8, /* RFMT -      MSB first, 32-bit slots,0-pad,CPU bus, 0 bit delay,数据格式 */
    0x00000200, /* AFSRCTL -   burst, single bit frame sync, ext FS 帧同步的格式*/
    0x00000080, /* ACLKRCTL -  Sample on rising CLK, divide by 1, ext CLK */
    0x00000000, /* AHCLKRCTL - External HCLK */
    0x0000000f, /* RTDM -      Slots 1,3,5,7 are active */
    0x0000000DB0, /* RINTCTL -   No interrupts */
    0x00000000  /* RCLKCHK -   Not used */
};

MCASP_ConfigXmt mcaspCfgDataXmt = {
    0xffffffff, /* XMASK -     Use all 32 bits */
    0x000180f8, /* XFMT -      MSB first, 32-bit slots, CPU bus, 0 bit delay */
    0x00000200, /* AFSXCTL -   burst, single bit frame sync, ext FS */
    0x00000080, /* ACLKXCTL -  Sample on falling CLK, divide by 1, ext CLK ,发送与接收同步*/
    0x00000000, /* AHCLKXCTL - External HCLK */
    0x00000005, /* XTDM -      0,2,4,6 enable*/
    0x00000020, /* XINTCTL -   No interrupts */
    0x00000000  /* XCLKCHK -   Not used */
};

MCASP_ConfigSrctl mcaspCfgDataSrctl = {
    0x00000005, /* SRCTL0 -    Receive, active high */
    0x00000006, /* SRCTL1 -    Transmit, active high*/
    0x00000000, /* SRCTL2 -    Receive, active high */
    0x00000000, /* SRCTL3 -    Transmit, active high */
    0x00000000, /* SRCTL4 -    Receive, active high */
    0x00000000, /* SRCTL5 -    Transmit, active high*/
    0x00000000, /* SRCTL6 -    Receive, active high */
    0x00000000  /* SRCTL7 -    Transmit, active high */
};

MCASP_Config mcaspCfgData = {
    &mcaspCfgDataGbl,
    &mcaspCfgDataRcv,
    &mcaspCfgDataXmt,
    &mcaspCfgDataSrctl
};

/***************************************************************************/
/*  ======== EVMDM642_AIC23_openCodec ========                                                           */
/*  Open the codec and return a codec handle                                                           */
/***************************************************************************/
MCASP_Handle SEEDDM642_AIC23_openCodec()
{
    Uint32 gblctl;
    /* AIC23 handles,定义McASP的句柄*/
    MCASP_Handle SEEDDM642_AIC23_hMcASP;
    /* Open and configure the McASP*/
    SEEDDM642_AIC23_hMcASP = MCASP_open(MCASP_DEV0, MCASP_OPEN_RESET);
    /*配制McASP */
    MCASP_config(SEEDDM642_AIC23_hMcASP, &mcaspCfgData);

    /* Clear transmit and receive status ,清除发送与接收状态*/
    MCASP_RSETH(SEEDDM642_AIC23_hMcASP, RSTAT, 0xffff);
    MCASP_RSETH(SEEDDM642_AIC23_hMcASP, XSTAT, 0xffff);

    /* Clear GBLCTL,将所有的单元复位 */
    gblctl = 0;
    MCASP_RSETH(SEEDDM642_AIC23_hMcASP, GBLCTL, gblctl);
    gblctl = 0x404;
    /*使能发送与接收的串行寄存器*/
    MCASP_RSETH(SEEDDM642_AIC23_hMcASP, GBLCTL, 0x404);

    /* Enable transmit/receive state machines */
    MCASP_RSETH(SEEDDM642_AIC23_hMcASP, XBUF0, 0);
/* MCASP_RSETH(SEEDDM642_AIC23_hMcASP, XBUF2, 0);
    MCASP_RSETH(SEEDDM642_AIC23_hMcASP, XBUF4, 0);
    MCASP_RSETH(SEEDDM642_AIC23_hMcASP, XBUF6, 0);*/
    gblctl = 0x0c0c;
    MCASP_RSETH(SEEDDM642_AIC23_hMcASP, GBLCTL, gblctl);

    return SEEDDM642_AIC23_hMcASP;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关的头文件加了没啊

问题解决了,在中断向量表里没有设定中断函数入口,我用定时中断试过,可以进入中断了,但是只能进入一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2015-12-27):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在中断向量表里没有设定中断函数入口,我用定时中断试过,可以进入中断了,但是只能进入一次 ...

你好,不知道你的只能进入一次中断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想不通是哪里的原因?如果解决了能告诉我问题出在哪里吗?刚接触DSP,有些力不从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不知道你的只能进入一次中断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困扰了好久,想不通是哪里的 ...

你好,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这段时间一直在准备论文的事所以没逛论坛,有点晚了,抱歉!
中断问题是我很早之前问的,当时想通过调用API函数来设置中断,但是只能中断一次,查看对应几个寄存器的值时发现仍然是初始值,控制寄存器的值没能通过API函数修改正确,后来调烦了之后索性就直接访问中断相关的寄存器地址进行赋值操作了,主要是对MUXL和MUXH两个寄存器操作。
可能我的方法有点粗放,但是修改后确实可以用了,但是我在调试EDMA和定时中断时,用API函数设定又没什么问题,具体原因我也没时间去深究了,如果你有什么发现希望也能指导一下

网友D(2017-01-04):
您好,最近我也在弄DM642的串口中断,一直也是调不好,中断寄存器直接赋值我也不知道如何赋值,请问能不能把您的程序发给我一份?我的邮箱是chst1994@qq.com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