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与门电路什么作用

楼主(2014-01-23):
请教下,如图中与门什么作用?不理解什么用的?

网友A:
Q5是NPN。基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Q5是NPN。基极?

对的,是点亮那个LED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是点亮那个LED的!

我是说我看不懂Q5怎么工作。也许是我太菜了。

网友B:
看过这种图,想不菜也难,哈哈

楼主:
各位不好意思,是国外给的原理图错误,应该是1,2脚连在一起的。谢谢了!结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不好意思,是国外给的原理图错误,应该是1,2脚连在一起的。谢谢了!结贴! ...

原来老外也稀伦哦,晕,被菜了一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