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急PWM输出怎么转换为12V的PMW信号?

楼主(2014-01-23):
请教下大家,怎么把PIC单片机PWM输出信号转换为幅值为12V的PMW信号?

本人画了一个电路,当输出高电平时,电路导通,控制光耦输出12V,
不知道大家有没可以参考的电路啊,上面的电路图对不?

网友A:
MCU的PWM输出脚控制外部MOS管,外部MOS管接12V

网友B:
输出12v比较容易,但是要有驱动能力就要考虑电流设计了。

网友C:
模电基础少了,急一下有利于技术的积累。

网友D:
你那个是三极管是个非门状态是反向的
单片机后面加一片IR4427S就可以了
驱动MOS管还是比较给力的
如果用三极管做的话就去落木源的官网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是三极管是个非门状态是反向的
单片机后面加一片IR4427S就可以了
驱动MOS管还是比较给力的

我想尽量输出实际设备所需的PWM要求,见图片

楼主:
因为我的板子空间很小,不适合加太多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的PWM输出脚控制外部MOS管,外部MOS管接12V

大虾,能否推荐一款常用的型号,可否给我一个参考的电路图:lol

网友E:
感觉可以,不知道你需要的输出功率要求多大,如果要求不大,随便用万用板搭建一个试试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可以,不知道你需要的输出功率要求多大,如果要求不大,随便用万用板搭建一个试试就好了 ...

功率要求不高的,我这个电路是电动汽车充电的控制引导信号

网友E:
那就试试呗,用不了多长时间,一个示波器,一个电路,一个单片机,搞定

网友A:
功率要求不高,那就随便找一个就是了,MOS型号多的是,随便找个大点的半导体厂家,基本都有

网友F:
那个三极管不用不行么?

网友G:
反相了吧,驱动能力太弱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反相了吧,驱动能力太弱

你是说我的电路驱动能力太弱了吗,picfans

网友D:
输入0-25V
输出 正反1.5A
输出电压6-20V由供电电压决定
外接个电容电路简单
高速响应绝对满足要求开关时间85/65nS

网友H:
开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