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7533 输出有过冲电压

楼主(2014-01-23):
HT7533,12V输入电压,在开机瞬间会有一个5.8V左右的过冲电压,有时会打坏负载芯片,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案,目前试过增加电容大小,软启动的时间,效果都不太明显。

网友A:
一个字~~换!

网友B:
负载电流不大的话换SGM2200吧

网友C:
如果你按照推荐参数设计的,那我想这个芯片不好,赞同3楼,换掉这个厂商。
我看了下4楼的datasheet,值得一用,从这一点:它给出了阶跃负载的示波器测量图,比那个HTxxxx专业,用户不能因为便宜,供养不专业的公司。

网友D:
HT7XXX输出电容ESR如果不合适过渡状态会不好。

网友E(2014-06-08):
兄弟,你最后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在试这款IC,HT7133,HT7533,都测试过,都有过冲的现象,而且断电之后,输出端还有输出,很奇怪中,也很急,急需一款低静态电流的电源IC 解决啊

PW6513这款了

网友F(2014-09-29):
我也中招了:Q!而且是整批板焊完后,才偶然在论坛里发现HT系列芯片有上电过冲的问题。测试了一下,HT7350A芯片问题很严重!挂在稳压电路芯片后面的芯片在几毫秒时间内要承受极限电压2倍以上的高压冲击。我加了3个滤波电容测试,分别是1uF、10uF和100uF,电容越大,稳定的时间就越长,而过冲的电压峰值始终等于输入电源电压。元件来路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也中招了!而且是整批板焊完后,才偶然在论坛里发现HT系列芯片有上电过冲的问题。测试了一下,HT7350A ...

哈哈,这个是存在多年的老问题了,没啥纠结的,换吧

网友G:
从现象看:是芯片基准跟踪不良!查PDF、找逻辑脚参数,外搭电路、有无解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从现象看:是芯片基准跟踪不良!查PDF、找逻辑脚参数,外搭电路、有无解善?… ...

十年前就有这个问题,基本无解!当然可以加个快速反应的稳压管试试。
本以为后面出来的版本能解决上电过冲问题,现在看问题依然!所以,就换吧;P

网友H:
准备用,得看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十年前就有这个问题,基本无解!当然可以加个快速反应的稳压管试试。
本以为后面出来的版本能解决上电过 ...

昨天看到你的回帖之前还挣扎过一次。前面有人说ESR有特殊需要,于是换了220uF(电解)//0.1uF(0805)在HT7350A后面,略有效,输入12V时,上电脉冲峰值从12V降到了8.8V,但还是超过了后面芯片的极限电压:L。决定了,必须换!

网友I:
木用过,可以尝试在输入输出之间接个大电阻看效果,

网友G:
用三到五个5V稳压管并在输出端。如过流、串限流电阻。﹝指稳压管﹞

网友J:
HT75XX系列不好用
号称0.1v LDO  到0.7V 就稳不住了

网友K:
这个问题值得关注,注意

网友D:
很古老的产品
当年就是低端货

网友L:
不知道7333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7333有没有这个问题

同样存在,只是比例多少的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同样存在,只是比例多少的问题

明白了,看来以后要少用;

网友M:
有这个问题,为何还有人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M:
有这个问题,为何还有人用?

以HT7x33为例,上电瞬间的过冲电压一般会到4V左右,如果后级负载/IC能承受住这个电压,应用上就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N:
楼主确定是带载时的波形?

网友O:
7533的问题.

网友P:
引用 网友F:
昨天看到你的回帖之前还挣扎过一次。前面有人说ESR有特殊需要,于是换了220uF(电解)//0.1uF(0805)在HT ...

不是用钽电容的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P:
不是用钽电容的么?

都试过了,都不行。
换成78L05以后,问题解决了。
HT的芯片,引脚跟别人的还不兼容,以后再也不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N:
楼主确定是带载时的波形?

我测的就是带负载的波形,跟楼主的几乎一样。12V输入,要求稳压到5V,结果HT7350A能给我整出12V的脉冲,过压接近1.5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负载电流不大的话换SGM2200吧

圣邦微还生产这个芯片吗?找不到哪里有卖的呀。你现在还在用SGM2200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圣邦微还生产这个芯片吗?找不到哪里有卖的呀。你现在还在用SGM2200吗?

SGM的产品都只能通过正规代理商拿货,目的就是保证货源的正规,SGM2200一直在大批量出货,站内给你消息看下

网友Q:
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R:
输入电压有点高。
换DCDC或者1117

网友F(2014-11-30):
引用 网友B:
负载电流不大的话换SGM2200吧

用SGM2200-5.0替换HT7350A之后,问题彻底解决。
下面是上换上SGM2200-5.0的测试图。

网友S(2015-06-10):
引用 网友B:
负载电流不大的话换SGM2200吧

头痛,现在HT7533真有过冲问题,但是我的情况是工作过程中MCU挂了。。。用这要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S:
头痛,现在HT7533真有过冲问题,但是我的情况是工作过程中MCU挂了。。。用这要多少钱? ...

价格会比HT75xx便宜,但便宜多少,就要看你的采购量。
这些都是标准件,价格都比较透明

网友T(2016-01-22):
以后要留意这个问题才行

网友U(2016-03-31):
学习了,刚还打算用HT的呢。
原来是用SO-8的开关电源,有点大。SGM2200的电流有点小了
有没有SOT23-5的开关电源芯片推荐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U:
学习了,刚还打算用HT的呢。
原来是用SO-8的开关电源,有点大。SGM2200的电流有点小了
有没有SOT23-5的开关 ...

SGM2203,150mA负载能力;实际用LDO都是负载小的应用,如果负载电流大,MP1470\MP1480或者ETA2359都是很常用的降压DC-DC

网友V: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个是存在多年的老问题了,没啥纠结的,换吧

亲,首先要确定你买的是什么货,一般原装合泰的是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找QQ:2498300803咨询一下,或许她那边可以解决你存在的问题

网友V:
引用 网友F:
我也中招了:Q!而且是整批板焊完后,才偶然在论坛里发现HT系列芯片有上电过冲的问题。测试了一下,HT7350A ...

请确认买的是什么货,目前此类产品市场上很多种,由于原装的价格较贵,很多实际是国产的当原装的在卖,请加QQ:2498300803,或许她能帮你解决

网友V:
楼主你好!根据我的经验,你应该买的不是正品。正品输入电压可达到30V,电流150MA。欢迎加QQ:632378794交流,刘R

网友B:
引用 网友V:
亲,首先要确定你买的是什么货,一般原装合泰的是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找QQ:2498300803咨询一下,或 ...

真是无知者无畏!
如果我告诉你当初HT那几代产品都是我验证的,你会不会脸红哈

网友U:
引用 网友B:
SGM2203,150mA负载能力;实际用LDO都是负载小的应用,如果负载电流大,MP1470\MP1480或者ETA2359都是很常 ...

SGM2200起电的时候的波动,正常吗?输入12V,电路参考datasheet的,输入1uf,输出10uf。
但是看datasheet里面没那么厉害的
如果是这样不敢用啊

网友U:
引用 网友B:
SGM2203,150mA负载能力;实际用LDO都是负载小的应用,如果负载电流大,MP1470\MP1480或者ETA2359都是很常 ...

SGM2200波形,直流波形,输出用10uf/10V的胆电容。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U:
SGM2200波形,直流波形,输出用10uf/10V的胆电容。为什么会这样?

改用陶瓷电容试试看,我在实验室测试时没有遇到过尖峰现象。
还有就是,电源是怎么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U:
SGM2200起电的时候的波动,正常吗?输入12V,电路参考datasheet的,输入1uf,输出10uf。
但是看datashee ...

电容改用陶瓷电容,还有电源是怎么加的?

网友F(2016-05-01):
引用 网友V:
请确认买的是什么货,目前此类产品市场上很多种,由于原装的价格较贵,很多实际是国产的当原装的在卖,请 ...

同意45楼对你的评价——无知者无畏
连合泰自己都承认的问题,你有必要撒这个谎吗?
还有,以后不要假借技术贴的名义乱发小广告!这会让人觉得你很烦

网友F:
引用 网友U:
SGM2200波形,直流波形,输出用10uf/10V的胆电容。为什么会这样?

我以前测试SGM2200(见34楼),结果跟你的很不一样啊。下面是我的电路图。
SGM2200是高速响应的LDO,不应该出现ms级的延迟。
这个响应曲线跟HT倒是有几分像。

网友W(2017-03-21):
7333也有这个问题,今天坏了2个终端的芯片。

网友X(2017-10-19):
经过验证:

HT7533-1确实有输出电压失调的情况,我这边的情况时输入电压11V,输入电容44uF,输出电压3.3V,输出电容22uF,上电瞬间输出电压瞬间冲到5.3V,经过6mS逐渐降到4V,再经过2mS逐渐降到3.3V稳定。

解决办法:

输入软启动,在输入电容前面串联1个51R/1206的电阻,实测基本改善。最高电压冲击只达到3.65V,持续时间只有不到2mS。这样是不会烧单片机的。

用LDO一般负载电流都不会大,串个电阻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Y(2019-08-29):
**,也中招了。用的HT7133,小批量时打坏了2颗单片机才发现的

经过这几年的了解,市面上确实有很多高仿货、直接Remark的!并且又新出炉了几个品牌,基本都解决了这个问题,HT最新的-7版本,听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Z(2022-05-06):
LDO输出过冲导致的。建议采用迈尔斯通MST5433替代,最高耐压可达55V,高PSRR,低纹波,快响应,立创商城有售样。18362385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