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最近PCB,欢迎板砖

楼主(2014-01-23):
PCB, pc, AC
RT
顶层

底层

+1

网友A:
加点眼泪会不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点眼泪会不会更好

不错,忘记了...

网友B:
新手这样已经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这样已经不错了

多谢 鼓励!

网友C:
一面都是横条另一面都是竖条?很特别啊。。。为什么要这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面都是横条另一面都是竖条?很特别啊。。。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是要呈90度角,也没什么...

网友D:
走线有优化空间。
LDO出来的电源线可以适当的加粗
5V出来的线从中间穿到3.3V供电。。。这一点要打屁股的。
反馈电阻离那么远做什么?
你将你的电源网络高这一下,check一下。你的电源的布局有优化空间。
接地的焊盘或是过孔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尽可能的全面接地处理。
Placement再做一下,很明显板子右上角的空白地留出来没有做实际作用。浪费。
如果电源部分的供电电流大,尽可能的采用大点的过孔。
继续努力...

网友E:
第一次画的还不错哈

网友F(2014-05-20):
为什么不整片铺铜,却用网格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整片铺铜,却用网格

小窗口有助于在 过锡炉时散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整片铺铜,却用网格

很多公司规定不能整片覆铜的
要是覆错了,覆短路了;
割起来也方便;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小窗口有助于在 过锡炉时散热...

第一次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画吗?

不是哦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哦

1、铺地的栅格,设置成45度,这样会好看很多;
2、板子四周5MM内尽量不要放器件,接插件除外;
3、铺地不完整,好多地方空在哪里,放几个过孔啥的,这样正反面空的地方就都能铺上了;
纯属个人意见

高手

网友G:
板子的边框加点弧度会更好;
安装地位孔,焊盘的外径好像有点小,小的话加大点,这样装上螺丝螺母后,就不会碰到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板子的边框加点弧度会更好;
安装地位孔,焊盘的外径好像有点小,小的话加大点,这样装上螺丝螺母后,就不 ...

不错,开始忘记了,板子回来后发现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错,开始忘记了,板子回来后发现了...

:D
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H(2014-06-24):
横平竖直的这样走线很值得学习,互补影响信号的传输,特别是高频信号这点就尤为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