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分辨率及精度解析

楼主(2014-01-23):
1、 如何区别分辨率及准确度。
分辨率指:16位AD,分辨率为1/65536=1LSB
                  8位AD,分辨率为1/256=1LSB

准确度:AD转换器的准确度指给定模拟电压输入,数字输出值与理论预期数字输出值之间的接近度。

器件准确度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参数就是INL(积分非线性误差)值和DNL(微分非线性误差)值

比如MSP430F427内置16位ADC:INL值为1LSB。那么,如果基准VEF =1V,测某电压得的转换结果是65535,那么,真实电压值可能分布在 1±0.0000152587890625V之间。
比如stm8l 内部12位ADC:INL值为2LSB。那么,如果基准为1v,测得电压的转换结果是4095,那么,真实电压值值的波动范围在1±0.00048828125V之间。

FSR:模拟量转化为数字量的线性关系整体偏移量,不是只针对某个点。

微分非线性(Differential nonlinearity,DNL)
理论上说,模数器件相邻两个数据之间,模拟量的差值都是一样的。就好比疏密均匀的尺子。但实际上,相邻两刻度之间的间距不可能都是相等的。所以,ADC相邻两刻度之间最大的差异就叫微分非线性DNL,也称为差分非线性。同样举例来说明,如果对于12bit的ADC,其INL=8LSB,DNL=3LSB,在基准电压为4.095V时,测得A电压对应读数为1000b,测得B电压对应读数为1200b。那么就可以判断出,B点电压值比A点高出197mV到203mV,而不是准确的200mV。
积分非线性(Integral nonlinearity,INL)
积分非线性表示了ADC器件在所有的数值点上对应的模拟值和真实值之间误差最大的那一点的误差值,也就是输出数值偏离线性最大的距离。单位是LSB。例如,一个12bit的ADC,INL值为1LSB,那么,对应基准4.095V,测某电压得到的转换结果是1000b,那么,真实电压值可能分布在0.999V到1.001V之间。
INL是DNL误差的数学积分,即一个具有良好INL的ADC保证有良好的DNL。

看了一篇较容易理解的帖子,摘抄过来,求指正

楼主:
FSR指AD线性关系整体偏移量,测量的时候需要修正。

网友A:
精度:AD转换器的精度指给定模拟电压输入,数字输出值与理论预期数字输出值之间的接近度。

是不是用accuracy,准确度来表示更贴切些啊

网友B(2014-09-29):
INL是DNL误差的数学积分,即一个具有良好INL的ADC保证有良好的DNL
这句话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