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地覆铜的 时候先打孔还是后打孔

楼主(2014-01-23):
1.先打孔再覆铜

2.先覆铜再打孔

哪个在前,,打孔是打过孔还是 焊盘??? GND网络是先打孔还是先覆铜

网友A:
当年使用过自动雕刻机  用来做PCB
一套工序都是半自动
做PCB的板用的是单面或双面的铜板
雕刻机先打孔  这个孔打完之后肯定是没有铜
即上下层是断开的   然后放入镀铜池给过孔镀铜
然后拿出来固定好开始走线等

楼主:
我是说用protel99画电路板的时候咧?????或者其他软件的时候

网友A:
覆铜  打孔

楼主:
难道论坛就没有真正的 做过项目的 人 回答?????都 不愿意分享知识???我的问题发了 两次跟我再实际中的很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论坛就没有真正的 做过项目的 人 回答?????都 不愿意分享知识???我的问题发了 两次跟我再实际 ...

你发错版块了,这里都编程高手,你这属于硬件问题

对于需要覆铜的网络,我的做法是,先将关键位置的连线手工布通,然后覆铜,最后将零散的位置打孔、布线,希望对你有帮助

然后下次发帖注意,找对版块,要不你会等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年使用过自动雕刻机  用来做PCB
一套工序都是半自动
做PCB的板用的是单面或双面的铜板

这个工艺是很重要的,直接影响到PCB板的性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难道论坛就没有真正的 做过项目的 人 回答?????都 不愿意分享知识???我的问题发了 两次跟我再实际 ...

问了一下我同事  他是先覆铜  在打孔的  他画了几年了

网友E:
制板的工艺是非常重要的,很好的讨论啊

网友E:
一般来说是先打孔,再处理过孔的,这个也是需要考虑很多的因素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