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哥大姐指点STM32F103VC的DAC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1-24):
u16 dac_raw_ch1, dac_raw_ch2;

void dac_task_init(void)
{
//        DAC_InitTypeDef x;
//         x.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None;
//         x.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
//         x.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
//         DAC_Init(DAC_Channel_1, &x);
//         DAC_Init(DAC_Channel_2, &x);
//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         DAC_Cmd(DAC_Channel_2, ENABLE);

        DAC->CR = 0x0F030F03;
        dac_update();
}

void dac_update(void)
{
        u32 dat;
        dat = dac_raw_ch2 << 16;
        dat |= dac_raw_ch1;
        DAC->DHR12RD = dat;
}

注释掉的是ST库版本,实际初始化只需要1行

网友B:
这个在官网上面有很多例程的,STM官网有很多可以参考。。可惜发不了链接

网友C:
找找神州5号的资料,有历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