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求大神帮忙给一个STM32F103VC的DAC简单功能的程序啊

楼主(2014-01-23):
我用的是IAR环境,不知道DAC怎么初始化

网友A:
库里面没有么

楼主:
我按照库里的写了但是没有反应

网友B:
网上历程很多呀

楼主:
有么  我找了一些都是keil环境下的..............

网友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Constants.h"
#include "Functions.h"
#include "Globals.h"

/*************************************************************
@Fn: ConfigCPU()
@Br: Config the MCU
@Pa: None
@Rt: None
*************************************************************/
void ConfigCPU( void ){
...
/* Enable DAC clocks */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
...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Includes.h"
#include "Constants.h"
#include "Functions.h"
#include "Globals.h"

const uint SIN_TABLE[36] = {
      2047, 2403, 2747, 3071, 3363, 3616,
      3821, 3971, 4064, 4094, 4064, 3971,
      3821, 3616, 3363, 3071, 2747, 2403,
      2047, 1691, 1347, 1023,  731,  478,
       273,  123,   30,    0,   30,  123,
       273,  478,  731, 1023, 1347, 1691
};

/*************************************************************
@Fn: ConfigDAC()
@Br: 配置PA4端口上的DAC1输出为无中断模式应用
@Pa: 无
@Rt: 无
*************************************************************/
void ConfigDAC( void ){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
  DAC_StructInit( &DAC_InitStruct );

  DAC_InitStruct.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Software;
                    /* 软件触发 */
  DAC_InitStruct.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ise;
                    /* 波形产生模式,非三角波幅度模式 */
  DAC_InitStruct.DAC_LFSRUnmask_TriangleAmplitude = DAC_LFSRUnmask_Bit0;
                    /* 波形产生模式时,线性反馈移位寄存器等于1 */
  DAC_InitStruct.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Enable;
                    /* 使能缓冲器 */

  DAC_Init( 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 );

  DAC_Cmd( DAC_Channel_1, ENABLE );

  DAC_SetChannel1Data( DAC_Align_12b_R, 0 );
  DAC_SoftwareTriggerCmd( DAC_Channel_1, ENABLE );
}
/************************************************************
@Fn: GeneratingSinWave()
@Br: 产生60Hz正弦波
@Pa: 无
@Rt: 无
@Specification: 定时器4定时后软件触发
************************************************************/
void GeneratingSinWave( void ){
  ucIndexCntDAC++;
  if( ucIndexCntDAC >= 36 )ucIndexCntDAC = 0;
  DAC_SetChannel1Data( DAC_Align_12b_R, SIN_TABLE[ ucIndexCntDAC ] );
  DAC_SoftwareTriggerCmd( DAC_Channel_1, ENABL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