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读取指定寄存器里的数据

楼主(2014-01-23):
MSP430F2274  如何去读取指定寄存器里的数据?

楼主:
然后要怎么样查看读取的数据呢???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开发环境是什么,一般在IDE中可以通过菜单栏view->registers这种选项卡打开窗口浏览寄存器的状态。

网友B:
你要读取什么寄存器。外设的寄存器可以直接赋值给变量,查看可以用regist view或者watch看。如果要读取通用寄存器Rx,可以用汇编来做,不过读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C:
regist view或者watch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开发环境是什么,一般在IDE中可以通过菜单栏view->registers这种选项卡打开窗口浏览寄存器的状 ...

正解

楼主:
嗯,懂了,多谢大家

楼主:
那就结贴了哈~~~

网友D:
这个采用单步运行的调试的,在相关寄存器中是可以看到的啊

网友E:
注意地址的读取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