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地址空间

楼主(2014-01-23):
在arm中地址空间的单位是一个字节,就是一个地址所指定的空间大小是1个字节,比如一个外设寄存器是32位的话,那它要占用4个地址!我是初学dsp的,看了书,我发觉一个问题,dsp的地址空间指定的跟arm不一样啊,一个地址指定的是16bit空间?

网友A:
那说明DSP的数据总线应该是16位的,呵呵

网友B:
照你上面所说的如果DSP是32位的话,那么一个32的寄存器就需要占用两个地址。

网友A:
楼上正解

楼主:
嗯,理解了,多谢

楼主:
结贴了,小年快乐,哈哈

网友C:
这个问题的我还没怎注意的啊: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