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函数中调用另一个函数的问题?

楼主(2014-01-23):
在1函数中用到2中的函数   实就是我把两个函数写在两个C文件中了  想练习一下调用这块   他们都是写在一个工程中的   2的C文件中没写main函数  我觉得不能在一个工程中写两个主函数吧   然后没将2的什么函数声明在头文件中   是这里导致在1中调用时不存在K吗?
程序:
这个程序中K是在Key函数中得到的结果
while(1)
   {
    Key();
    Show(K);
   }

网友A:
首先肯定是不能存在两个main()的
调用其他文件中的函数还是变量   都是要在调用的文件中extern声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肯定是不能存在两个main()的
调用其他文件中的函数还是变量   都是要在调用的文件中extern声明的 ...

有extern声明   但是不能用被调用函数中的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extern声明   但是不能用被调用函数中的值

确定变量也是全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变量也是全局?

那全局变量放在哪?我只放在有主函数中不可以    放在被调函数中也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全局变量放在哪?我只放在有主函数中不可以    放在被调函数中也不可以 ...

看看你的函数是怎么调用的,一样的道理

如果在第一个c文件的头文件里声明了,那么在其它的c文件中要使用的话就在自己的头文件里ext

不过我建议共用一个头文件,以宏编译的方式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函数是怎么调用的,一样的道理

如果在第一个c文件的头文件里声明了,那么在其它的c文件中要使用 ...

我的头文件是卖家编的  我改不了   我晚上问问   那个变量就是定义在被调用文件中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头文件是卖家编的  我改不了   我晚上问问   那个变量就是定义在被调用文件中的 ...

头文件一般都是TI提供的   完全可以改的

网友D:
建议lz看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