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问题请教

楼主(2014-01-23):
有个问题起请教各位朋友:用Jtag调试的时候程序能正常运行,但是如果让单片机掉电再上电,就会出现晶振不起振的情况,即一直在 while((!(RCC->BDCR&0X02))&&temp<5000)//等待外部时钟就绪。如果这个时候将单片机复位,他又能正常运行了……,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do
    {
      RCC->BDCR |= 0x00001;
      asm("nop");
      timeout++;
    }while(!(RCC->BDCR & 0x00002) && (timeout<5000));
用这个代码试试。

网友B:
STM32的RTC确实是难起振的 ,你这种情况算是好的了。

网友C:
是不是原子的程序,是的话里面有些东西改一下,加起振电容

网友D:
看到不少人说这个问题,好像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不要打击我的信心嘛

网友E:
你这个问题比我之前遇到过的好啊,我那个到那块死活就过不去了,— —

楼主:
每次复位之后就行...我就搞不懂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F:
起不了振的话,摸一摸CPU就好了

网友G:
有没有算过振荡电路的margin啊?见ST的AN2867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算过振荡电路的margin啊?见ST的AN2867

看来你是蝴蝶的专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