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光源] 价格差异很大,教你怎样判断LED灯管的品质高低?

楼主(2014-01-23):
市场上生产LED灯管的工厂很多,产品品质差异很大,LED灯管价格透明而又七国这么乱,每个工厂所标示的相同规格,价格高低相差几十元/支,就是行家,向客人解释清楚这巨大的价格差异也不容易。就拿T8,1200MM,18W LED灯管:市场上价格有卖到55元/支,也有人把价格卖到160元/支左右,为何价格相差这么大呢?价格不同的缘由,无非是LED灯管用料上有差别。让我们从组成LED灯管的三大主要材料--- LED光源,电源,型材来解释说明吧。
   一:LED光源:(一般均采用3528、2835、3014、3020为主要光源)
   1:光源的品质好与一般,主要是以所用芯片作为核心参考,芯片有CREE、Osram、惠普(HP),日亚(Nichia),等一线品牌,但这些芯片,市场上很多均为水货,真假难辩,在深圳,没有几个厂家会用。二线品牌有晶元(Epistar),广镓(Huga),奇美ChiMei、新世纪(Genesis Photonics)、泰谷光电(Tekcore)等等。。。这几款芯片是光源封装生产厂家公认性价比较好的芯片,也最常用。
   2:LED芯片的品质判断:以芯片的尺寸大小 ,如7*9mil 至10*23mil等尺寸作参考,尺寸越大,相对价格越贵,品质越好;芯片的等级如:A档品,专案品,B档品,圆片等不同档次的产品,价格相差成倍至数倍(A品和专案品芯片的外观、性能上的具体区分,内行人也难于区分,客人就更不用说如何识别了;其实所谓专案品,与A品相比,品质上有点小缺陷,但不是严重的品质问题。但不管什么级别的芯片,经我们后,我们一定可以判断出它的芯片级别是什么?我们有信心供应商骗不了)
综上所述:判断芯片的品质,我们首先要看是芯片的牌子?然后确认对比芯片的尺寸大小是否一致或相近,最后确认芯片等级是A品?专案品?B档品?圆片?不管那个牌子的,同一档次的芯片,价格其实是相差很小的,换言之,不管是晶元、广稼、奇美、泰谷、新世纪芯片,只要是A级品,芯片尺寸大小一样,品质是没有什么的区别。品质高低以确认LED封装所用的辅料,如支架的渡银层厚度?硅胶的品质?荧光粉的品质?点胶工艺控制等。。。从参数上判断LED光源的品质,主要是亮度是多高?显指是多高?一致性可好?
    如所用光源3528单颗亮度是7-7.5LM以上,2835用双芯片,亮度做到单颗15LM以上,显色指数:75-80;并指定芯片为A品台湾广稼或奇美,尺寸是9*21mil以上。光源品质属于中上档次。特别说明下,对光源3528的驱动电流,行业内正常标准是20MA,我们为了减少LED灯管的发热量,牺牲3528的部份光源的亮度,不以满载20MA驱动,仅用17.5MA驱动。百事达光电努力提高光源的单颗亮度达到7.5LM左右,以减少用低电流驱动的“光损”。    市场上,较多工厂的LED灯管光源,单颗亮度也有6-7LM,但由于他们没有光源封装能力,外购光源时又要求3528灯珠廉价到6分钱至1毛钱一颗,这个价格,只能逼相关的LED封装厂用小尺寸芯片如8*15MIL或10*16MIL左右的专案品或B档品。18W的灯管288PCS光源成本只有17元至28元左右;中上档次的3528光源,如用芯片晶元、广稼、奇美8*20 或9*21MIL,A品,价格是最少要0.15元/颗,光源成本43元/支。光源成本差距是18元至26元每支灯管。
  二:市场现状:目前市场LED灯管以3528、2835、3020、3014等规格为主,有的工厂为什么不采用3014光源,主要是3014性价比不好,但为什么市场上这么多人用3014光源呢?众所周知,3528的瓦数是0.0625W/颗,一般用20mA以下驱动点亮,属于小功率光源。3014是0.1W的,用30mA驱动点亮,属于中小功率光源,一般以10*30MIL左右为中小功率芯片,价格较贵,要100元以上每K,采用这样的芯片封装3014,成本过高,性价比不好,故我工厂不用3014作为LED灯管的光源。市场上的3014光源,较多是120-150元左右/K的成本,我们解剖过较多工厂的LED灯管采用的3014光源,所用芯片均是用小功率的芯片,如8*15MIL,10*16mil,10*23mil为主,用30 mA驱动点亮,已超出小功率芯片的电流承受范围,尽管单颗亮度是有11LM左右,亮度、瓦数是靠电流推高的,加上3014的支架尺寸本来又小,虽然3014支架有所谓的“散热片”,但长时间用过高的电流驱动使用,芯片会过热,光衰极易产生,注定会在日后使用中会较快出现光衰问题。一些工厂用这样的3014的原因,主要是一支灯管,同样是18W,3014光源用量少100多颗,我们核算过,一支灯管可以省20元左右的光源成本。
  三:电源ED日光灯的电源分为非隔离和隔离式两种。1.非隔离式恒流电源:非隔离是指在负载端和输入端有直接连接,因此触摸负载就有触电的危险。非隔离恒流源的优点是电路设计简单、制造成本不高。缺点就是会把交流电源的高压引入到负载端,从而引起触电的危险。2.隔离式恒流电源:是指在输入端和输出端有隔离变压器隔离。但都能把输入和输出隔离起来。隔离恒流源的优点是电路设计复杂、可以避免触电的危险。缺点就是电源的效率会有所降低、制造成本高、体积也比较大。二种电源价格相差较大,非隔离电源13元/个,隔离电源是26元/个,向客人说明电源用料品质,让客人作最适当的选择。市场上很多的非隔离电源是6元至9元/个,隔离电源15元至18元/个,有些工厂用集成的电源,直接焊在铝板上的,成本就2.5元左右/个,所以,电源价格也相差10元左右一个。
  四:型材、结构现在市场上LED灯管基本上分两种型材:半塑半铝管和全塑灯管。
1、全塑灯管:早期的LED日光灯采用的是全塑灯管,因为主要采用非隔离式电源,为了避免触电问题,所以更希望采用全塑灯管。这种日光灯最大的问题是散热问题,由于把热量全部封死在管内,根本无法散出去,光衰很严重,不建议使用。价格是2致3元左右/套件。
2、半塑半铝管:现在市场上所销售的LED日光灯基本上都是这种一半PC一半铝合金,在需要透光的那一半采用塑料,在不需要透光而需要散热的那一半就采用铝合金。电源当然是放在铝管里面,这样,LED的发热量再加上电源的发热量就相当大了,因为这种灯的功率通常在20W左右。主要是确认铝材的厚度,最少要1.0MM以上散热效果才达标,目前一些工厂的样品,基本是0.6-0.8MM的厚度,且铝材较亚色,证明含杂质较多,这种一般是5至7元/套,品质有保证的,一般是13元左右/套。价格相差5元左右/套。
五:其它
1、固定端头:目前市场上的接头方式很多,有铝皮的,有PC料、有铝皮加PC料,按固定方式分有用胶水固定在灯管两端的,也有用螺丝固定在灯管两管。就安全、环保面言,用螺丝固定的方式被广大消费采用。现在采用隐藏试螺丝固定的方式,非常的美观高档。
2、PC面罩的透光率:目前市场透明面罩的透光率可以达到88—95%,雾状面罩的透光率在70—86%。若一根没有加面罩的灯管的光通量是2000lm,现在给它加上透光率只有88%的透明面罩,那么它实际的光通量就只有1760lm的光通量。若是给它加上透光率是95%的透明面罩,那么它的实际光通量就有1900lm,同样是透明面罩,那为什么两者有这么大的区别?答案就在面罩的材料上面。目前市场上PC面罩的材料有普通的PC料、光学级PC料。它们之间因厂家不一样,透光率的差异相当大。
3、基板:目前把LED芯片通过一定的排列方式表贴在PCB或铝基电子线路板上,然后在固定在铝合金散热器上面。玻纤维PCB的导热系数是20w/mk,铝合金的导热系数是200w/mk。导热系数越大,其传热导热效果越好。判断铝板的品质,要确认铝板有没有含杂质,一方面通过铝板的V-CUT位是否光滑,切割铝板时,由于含铝板含杂质多,切割铝板时,刀口切割时容易产生铝板V-CUT位不平滑;含杂质多的铝合金的导热系数会大大降低,当然价格也便宜不少,一般情况下,价格相差三份之一左右。
4、寿命:LED灯管寿命的长短,主要取决于光源的品质、电源、铝材的散热等几个方面的合理搭配,归根结底,除了最基本的用料外,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参考就是光效,光效越高,某种程度上说,此灯做得比较好。  以上几个相关材料的差异造成为了各工厂的LED灯管价格差距极大,同样的一支T8,1200MM,18W的LED灯管,大家晓得为何价格会有40-55元那么大差距了吧?为何LED日光灯管的价格波动很大,用料上有差别而已。总而言之,一分钱一分货,贵的未必是好的,好的一定会价格相对高一些,什么样的品质决定了什么样的价格。选择最符合自己情况的产品便可,不要一味的寻求高价位或高参数产品。

网友A:
目前市场上PC面罩的材料有普通的PC料、光学级PC料。它们之间因厂家不一样,透光率的差异相当大。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