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照明] 关于LED洗墙灯的测试方式

楼主(2014-01-23):
LED洗墙灯的电源模块安装在外壳内部,空间有限,有的制造商为了节省空间,将插脚式的元件表面焊接在PCB上,这种做法是不可以接受的。这些表面焊接的插脚式元件很可能由于虚焊等原因脱落,造成危险。因此对这些元件要尽可能采取插孔焊接方式。如果不得已采取表面焊接方式,则要对这件元件采用加胶水固定等方式提供附加保障。
温升测试是产品安全测试的一个必做项目,标准对不同元件有一定的温升限制的。在产品设计阶段,制造商要十分重视产品的散热问题,特别是对某些零部件(如绝缘片等)应特别注意。
部件如果长期在高温条件下工作,易损坏,从而造成着火或触电危险。灯具内部的电源模块处于封闭狭小的空间里,散热受到限制。因此,制造商进行元件选择时,要注意选择合适元件的规格,保证元件在一定的裕度下工作,从而避免元件长期在接近满载的条件下工作而产生过热。
LED洗墙灯生产出厂时,需对LED洗墙灯进行大概24小时的老化测试,进行完老化测试后应该立即进行防水测试!
防水测试应该是在进行老化测试完立即进行的一个测试项目。这样才能模拟真实环境测试出LED洗墙灯真实的IP防护等级。 这种方式一般称之为热测!在灯具发光发热后灯具会出现一个热胀冷缩的现象, 这个时候测试才能真正测试出LED洗墙灯在户外恶劣环境的能否胜任的情况!
产品故障测试是产品认证测试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测试项目。这个测试项目是在线路上短路或开路一些元件,以模拟实际使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故障,从而评估产品在单一故障条件下的安全性。为了满足这一安全要求,在产品设计时,要考虑在产品输入端加合适的保险丝,以防止输出短路或内部元件故障时发生过电流从而导致着火危。

网友A:
LED洗墙灯主要适用于景观照明,城市亮化工程、舞台灯乐、建筑照明、广告照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