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泡灯为什么点上几个小时就发热?

楼主(2014-01-23):
我手头上收到几款LED车铝6W的球泡灯,
放在样品室里点上几个小时散热铝就开始有温度
但另外的灯管点上10几个小时都不会热
请问什么原因呢?

楼主:
大家都知道,目前市场上LED射灯、LED球泡灯、LED天花灯的散热器有两种:
  一种是铝型材数控车削加工而成,另一种是锌铝合金锭模具压铸而成,两者各有利弊,
  但是我个人认为用型材壳比压铸壳的得利大得多.下面我给朋友们分析一下。
  首先,说一下铸锌铝合金壳,目前灯具铸锌铝合金壳热传导率约80-90W/M.K,

  加上附属氧化残渣,以及表面喷油或是电镀等处理,实际热导率更差一点,

  如果用铝合金AA1070来铸成LED灯杯,压铸件鳍片很厚,这就造成散热面积很小,

  也不利于散热

  太阳花散热器是大多数客户的首选,材质为铝合金6063-T5,其优良的热传导率约180—190W/M.K,

  散热鳍片可以做得很薄,仅为1毫米,独特的散热结构设计,最大限度增加散热面积,

  使本产品在常温状态下长期工作,杯身温度都能保持50℃以下,

  从而有效减少led使用过程的光衰,更能保证灯具品质。

  据实测,同样大小的LED灯杯,太阳花散热器的散热效果比压铸外壳提高三分之一以上.

  产品外观按现代流线形设计,符合大众审美观念又缔造了完美经典的外形。

  另外,LED太阳花散热器比压铸壳体的重量轻三分之一以上,

  特别是体积大一些的LED灯具,例如PAR20、PAR30、PAR38、

  PAR56、AR111等型号产品出口的话,运费都能节约很多哟!

  压铸件也不是一无是处,如果是大批量生产,压铸件的生成速度很快,生产成本较低

网友A:
球泡灯?里面啥材料?

网友B:
灯壳都会发热,只是有温度的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壳都会发热,只是有温度的高低

恩,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