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2.4G或433M通讯模块怎样可以实现多个天线?

楼主(2014-01-23):
      事情是这样的,有8台电梯,井道100多米高,主机在楼顶要和这8台电梯轿厢通信,考虑无线方式施工简单所以想用无线模块,若一台电梯配一对模块麻烦一点,想用一个模块对8台电梯里的8个模块通信,考虑墙的的阻隔想在每个井道顶端上设一个天线,这8个天线都接到主机模块上,不知道可行不,怎样匹配?
      再有淘宝上这些433M和2.4G模块可靠性,能媲美有线485吗?

网友A:
接收天线一定程度上可以并联,发射天线则不能并联,只能用功率分配器,但一分八插入损耗实在太大了。最好的解决办法时用8个独立的信道。至于可靠性问题,不同厂家的差别很大,没有可比性。对于电梯配属系统,可靠性非常重要,万万不能在这贪便宜。

楼主:
看来还是485通讯靠谱

网友A:
能有线,尽量有线。

网友B:
你就一路信号,再多的天线还是一路信号,天线多了场型能分开点,但你的损耗包括功分器上的肯定加大,功分器做的不好的话,单独天线上的增益会很低,效率会很差。

网友C:
8组无线啊,楼顶8个无线主模块用485接口一连,搞定了,每组不同信道就好,不过如果相邻信道干扰做得不好的模块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