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搭建一个负载较小的恒流源

楼主(2014-01-24):
现在需要由输入电压0V-4.096V来控制输出电流1-10mA。 但是因为负载大小不稳定的关系总有一段不是线性的。求达人帮助。

网友A:
10mA*5kΩ=50V,电源只有12V,U1B,Q1都画错了,

网友B:
把R4减小为100欧 R5减小为800欧,U1B正负对调

网友C:
如果负载很小,呵呵,有那种恒流管可以用用

网友D:
用431會不會好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mA*5kΩ=50V,电源只有12V,U1B,Q1都画错了,

不好意思忘记说了,反比例的也没关系。

楼主:
不好意思忘记说了,反比例的也没关系。

楼主:
现在需要0-12V输入,控制1-10mA输出。
我换成下面的也不行,仿真能通过。但是搭出来后电流会随着负载变化而变,且不随输入的变化而变。 蛋疼啊~

网友E:
电流比较小,用普通电源IC,如LM317恒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比较小,用普通电源IC,如LM317恒流即可。

负载是芯片的一个输入引脚(作为基准电流)。如何将芯片串入恒流电路。 芯片可以浮地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需要0-12V输入,控制1-10mA输出。
我换成下面的也不行,仿真能通过。但是搭出来后电流会随着负载变化而 ...

现在,恒流已经搞定了,但是又出现新问题了。我把U1A的输入持续下调到0.3V以下吗后,输出保持0.65。

楼主:
这个电路调试后发现个问题,就是当VIN小于0.3V时,U1A的输出始终保持在0.7V。我查了下LM358的Vol应该是能够到几mV的。我试着将U1A的输出接了一个2K电阻至地,这个现象就不再出现了。但此时U1A的放大倍数发生了改变,这是不是因为U1A的输出电阻引起的?请问我是否需要将R2 R3改大?

网友F:
需要跟随的更快点吧,但是负载在变,我就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