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中元件封装被分解问题求教

楼主(2014-01-24):
我手上有份PCB文件(protel99se设计的),里面的元件不是一个个整体,而是分散的(就是焊盘之类的可以单独移动)。从封装库里调出元件放入这个PCB中,该元件封装也自动被分散。把该PCB文件复制到另外一个新建的PCB文件里,以上情况就不存在了。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原始的PCB文件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A:
双击器件,锁住 打钩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器件,锁住 打钩即可

没法打开元件的属性,现在这份PCB就像一份 Gerber文件!

网友A:
上传 源文件 帮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 源文件 帮看

我刚才用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打开这个文件,又不会这样,好奇怪,还有就是全选然后稍微移动下,也不会了!

楼主:
源文件如下

网友B:
我用AD13打开 完全没有问题
应该是99SE软件的小BUG ,不影响使用的话就不用深究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AD13打开 完全没有问题
应该是99SE软件的小BUG ,不影响使用的话就不用深究了哈 ...

恩,我只是好奇,我也有换了款软件打开是没问题的:lovelines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我只是好奇,我也有换了款软件打开是没问题的

:D

网友C:
PROTEL99SE的版本很久了,很多BUG都没修正,将就用吧,否则就换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