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pi sd卡驱动问题

楼主(2014-01-24):
这个问题很奇怪,高速卡没问题,可是用到低速的卡就出问题了
无论是f_read,f_write,多块,单块到最后都会卡死在同一个地方
int MSD0_spi_read_write(uint8_t data)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PIX, data);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SPIX,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卡死在这里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PIX);
}
试过把频率降低可是最后降到256分频(168/4)/256 够慢了吧,还是会这样,难道是我读取之间要加延时?

网友A:
读取是SD卡响应的啊,主SPI只是提供了时钟。
把频率降到低速卡的要求范围内,再试试看。
如果其他应用的缘故,导致频率降不到合适的值。
也可以先用IO模拟了,用低速卡的最高通信频率,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取是SD卡响应的啊,主SPI只是提供了时钟。
把频率降到低速卡的要求范围内,再试试看。
如果其他应用的缘 ...

我降频了呀....16-256我都试过了,全部都不行,256只有160k,够慢了呀,还是不行,再慢就降不下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降频了呀....16-256我都试过了,全部都不行,256只有160k,够慢了呀,还是不行,再慢就降不下去了. ...

用IO口模拟SPI试试。模拟的话就不存在频率匹配问题了。
先IO口模拟,把通信频率的问题排查一下。

网友B:
SPI是master发时钟,所以即使SD卡坏掉了,也不会卡在这里。
原因要从其它方面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是master发时钟,所以即使SD卡坏掉了,也不会卡在这里。
原因要从其它方面找。 ...

现在就是头疼,可能是原因是什么,换了板子也不**重新格了一边再加查错也不行,明明用高速卡是可以的,而且这个问题是在发送了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出现的,而出问题之前的数据都是正确的,所以好纠结啊

楼主:
看了下示波器,卡死的时候,没有时钟......可是我的主机是mcu啊......怎么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