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新手求助

楼主(2014-01-24):
求助,我用的是MPLAB8.3, PICC18 V9.63版,MPLAB8.3用的是45天试用版本,建好工程,新建好文件,编译下,报错

网友A:
.c文件加到工程里了吗?

网友B:
1、MPLAB没有试用版本这种说法,MPLAB是完全免费的。
2、只有C编译器才有时间限制。
3、MPLAB8.3已经很老了,你可以到官方网站下载MPLAB8.92版本
4、PICC9.63也是比较老的版本了,你首先要确定这个版本支持你所使用的MCU型号!
5、你在MPLAB中是否正确设置了芯片型号?
6、确定你的C、H文件都已经加入到了工程项目中编译。
7、要正确的包含头文件,不要少包含或者是重复包含。

楼主:
原因找到了,PICC9.63支持我使用的MCU型号,也在MPLAB中设置了正确的芯片型号,也添加了C、H文件到工程项目了,是我在建工程的时候把工程后缀名称写错了

网友C:
让大侠们哭笑不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让大侠们哭笑不得

欲语还休,欲哭无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