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外接AD,接ad的数据口应该设置成什么模式?

楼主(2014-01-24):
stm32外接AD,接ad的数据口应该设置成什么模式?

楼主:
设置成浮空输入吗,求教

网友A:
浮空输入

网友B:
表29 ADC/DAC
ADC/DAC引脚    GPIO配置
ADC/DAC        模拟输入
---------源自《STM32F10xxx参考手册》

这是你要的答案么?

楼主:
四楼能说一下吗,五楼的写的应该是内置的AD是这样配置的吧

网友B:
因为根本不知道楼主你的AD表述的是什么?
所以直接给个内置ADC的配置。
如果是ADC芯片的话,接口是特定的,那么配置也就按照对应接口的配置方式。

楼主:
额,这个对应接口的配置方式能方便告诉在哪吗

网友C:
请参考 <STM32中文参考手册V10>
第8章 8.1.11 外设的GPIO配置。

网友D:
这个实践证明浮空输入和模拟输入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