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画的四层板,功率电源走线能放在中间的电源层吗?

楼主(2014-01-24):
      画的四层板,有功率电,功率电源的走线可以放在中间层的电源层吗?要不要担心散热不够》???求解答~~~

网友A:
走线一般就不走电源层了,怕散热不够就多加地过孔或者焊盘。

网友B:
好好的学习,泡坛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一般就不走电源层了,怕散热不够就多加地过孔或者焊盘。

走电源线啊,什么3.3V 5V 以及功率电源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走电源线啊,什么3.3V 5V 以及功率电源线

他的意思是板子走线密度不大就不走电源层,我认为不管密度大不大都走电源层比较好,每种电源线都走出一块覆铜,不怕散热不够,还有电源线尽量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的意思是板子走线密度不大就不走电源层,我认为不管密度大不大都走电源层比较好,每种电源线都走出一块 ...

就算功率电源也没关系吗。我设置的线都很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算功率电源也没关系吗。我设置的线都很宽的!

可以,如果信号层能走就放信号层,但是要避开一些温度敏感元件,多打些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如果信号层能走就放信号层,但是要避开一些温度敏感元件,多打些过孔。 ...

电源层可以走就放电源层,免得信号层会显得很拥挤,这样可以吧!!然后再在功率点上加几个过孔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