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求定点反正切计算方法

楼主(2014-01-24):
新手,详细点

网友A:
我们一般用查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一般用查表

能详细阐述下么

网友A:
先做一个表格
角度:  0,10,20,30.................90
tan         ..................................................(对应的数据)

在0~10度间采用计算实现,如果要求精度高,那么表格可以做到1度对应一个值或0.1度对应一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