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去耦电容的小问题

楼主(2014-01-24):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理解成 vdd 和 gnd之间

网友B:
板子电源的入口

网友C:
一般:7805或LDO等稳压芯片的前端,后端均要加大电解电容。

网友D(2014-03-01):
般:7805或LDO等稳压芯片的前端,后端均要加大电解电容。  10U就行吧

网友E:
稳压芯片的输入输出都要加电解电容以用来滤波,另外最好每个芯片的电源端离VCC最近的地方加电容,滤波去耦,这是最好的,以免避免噪声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