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 JTAG口电平

楼主:
问题:下载找不到芯片。
20PIN JTAG口电路如下

产品的上版电路中也是这样设计的,下载程序没问题。测量JTAG口的电平(未接下载口),3,5,7,13为高电平,11脚RTCK为低电平。

在不能下载的板子上测量JTAG口电平,JTAG口的电平(未接下载口),3,5,7,13为高电平,11脚RTCK也为高电平。

同样的主控芯片,同样的JATG口电路,11脚RTCK电平怎么就不对了。哪个坛友碰到过,怎么解决的。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582380137\QQ\WinTemp\RichOle\~}K7XN9_96PPG[6Q)3]({S8.jp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582380137\QQ\WinTemp\RichOle\~}K7XN9_96PPG[6Q)3]({S8.jpg

楼主(2014-01-24):
坐等答案

楼主:
补充下,主控芯片ARM7-LPC2378

网友A:
先说明这个问题我没遇到过。
正常情况下:
RTCK外接4.7K上拉电阻,而测量为低电平,那肯定是IO口主动输出的低电平。
若为高电平:
1、该IO口虚焊或开路(测量IO是否有对电源对地的保护二极管---如果有IC内部有的话),
2、该IO口坏了,这种情况的概率应该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明这个问题我没遇到过。
正常情况下:
RTCK外接4.7K上拉电阻,而测量为低电平,那肯定是IO口主动输出的 ...

我排差过来,没发现虚焊。
我这边找的是技术过硬的焊接人员。虚焊出现的概率不大,而且我两块板子都是这个问题。IO换掉,也不能两块都坏。真是莫名奇妙。
还有其他可能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排差过来,没发现虚焊。
我这边找的是技术过硬的焊接人员。虚焊出现的概率不大,而且我两块板子都是这 ...

其他原因不知道
先检查一下吧

网友B:
具体没调试过ARM的JTAG
这个图你可以参考   应该是测试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没调试过ARM的JTAG
这个图你可以参考   应该是测试过的

我是想知道,我的那图问题在哪里。太纠结了

网友C:
好多MCU根本就没有这个信号。让它成为一个空脚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多MCU根本就没有这个信号。让它成为一个空脚不行么?

这个脚悬空应该没问题。但是我是想找出,这次拉高下载不成功的错误在那里,想要找到问题的原因

网友D:
焊接或者PCB问题,连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