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FTFA_FOPT寄存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4-01-24):
我想改变FTFA_FOPT寄存器中的LPBOOT位的值,可是不知道怎么设置。PDF中说"To configure for alternate settings,program the appropriates bits in the NVM option byte"这是的“NVM Option byte”指的是什么?

网友A:
请问,你使用的是那个型号的芯片啊?我在K60,K25的参考手册中都没有找到你上面的那句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