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数器74HC590级联的问题

楼主(2014-01-24):
我想用4片74HC590级联,对1MHz的脉冲计数。级联方式为第一级的管脚9RCO接下一级的管脚12CCKEN,现在前2级能正常计数,第3级所有Qn输出一样频率的尖脉冲,与12脚的信号频率一样,电平相反。第4级又能正常计数。第3片74HC590只是起到一个反向器的作用。有那位高人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把3,4对换一下看看

楼主:
对换后还是第3级不行

网友B:
你仔细看看数据手册,一般这样比较好:
时钟输入接CCLK,CCKEN一直接地,前级的RCO接后级的CCLK。
需要读取数据时,OE一直接地,RCLK一个上升沿就可以了。
如果只有其中一级不对,肯定是管脚虚焊等问题。

楼主:
‘CCKEN一直接地,前级的RCO接后级的CCLK’这样是可以计数的,不过就不是同步计数,前级翻转后后级才会翻转,串的多了延时就长了。我用起来不太好。
  关于这个问题我做了许多实验,应该不是器件和虚焊的问题。因为我把计数脉冲加到第二级,原来的第四级(现在的第三级)不能正常计数。分析原因可能是级联太多,内部延迟太长不能正常计数???
  时钟输入接CCLK,管脚9RCO接下一级的管脚12CCKEN,采用这种方式有谁级联4片以上74HC590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CCKEN一直接地,前级的RCO接后级的CCLK’这样是可以计数的,不过就不是同步计数,前级翻转后后级才会翻转 ...

你干吗不采取常规简单的方式。
没有必要研究那些容易竞争冒险的电路。

楼主:
异步计数是一级接一级翻转,级联多了延时时间较长,即第一级计数器翻转后较长时间最后一级才翻转,在高数计数(计数频率较高时)不适用。同步计数就没有这种缺点。同时也想弄明白这个问题,‘时钟输入接CCLK,管脚9RCO接下一级的管脚12CCKEN,采用这种方式有谁级联4片以上74HC590过?’

网友C:
你的信号才1MHz,这种芯片几乎不可能出现竞争现象,估计是你的电路有误。查查第三级的各引脚是否连接正确。看描述极可能是你的第二级9脚输出接到第三级的13脚了

网友D(2014-03-28):
希望看到一下的图片后以后有机会与各位同行合作

网友E(2021-11-16):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看数据手册,一般这样比较好:
时钟输入接CCLK,CCKEN一直接地,前级的RCO接后级的CCLK。
需要读取 ...

你好,我想问下关于74hc590芯片的相关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看数据手册,一般这样比较好:
时钟输入接CCLK,CCKEN一直接地,前级的RCO接后级的CCLK。
需要读取 ...

因为最近要用到74hc590芯片,用3片联级成24位的来测100khz有源晶振的方波,最后还要用到单片机去读出来有多少个方波,所以我想问下联级的话假设数据不多那么第一,二级的8个输出端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连接器件了。